触摸屏同时与PLC,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1-14):
台达变频器用232线同PLC通讯,用485线与变频器同时通讯,可以做到吗,

请问下485线是T+,-,R+,-多要接吗??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同时只能使用一个通讯端口吧

网友B(2009-02-21):
我有做过台达触摸屏与三菱FX-2N PLC,富士变频器同时通讯的,可以成功的

网友C:
变频器只提供了一个RS485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