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plc报通讯是那些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1-14):
小弟请教各位前辈,plc 报通讯是那些原因造成的,怎么判断,怎么解决。小弟管的设备一个300带98个站,有时个别DP报,有时所有DP都报,测通讯电压都在4v以上,个别站的插头都已经换新的,还是不管用。 各位帮着指导一下。

网友A:
带98个站

距离多少?

网友B:
通迅距离多远??尝试降低一下波特率,结合CPU诊断区的内容来处理,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估计比较的难搞啊,好像看到过很多有故障的啊,何况你挂了这么多的站啊

楼主:
通讯的距离倒是不远300米左右,cpu 下来分了三个终端。

网友D:
这确实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也经常碰到。如果你的控制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降低波特率

楼主:
波特率最低能调到多少,调太低,我怕该撞车了。呵呵

网友E:
降低一下波特率

网友F:
降低波特率

网友G:
干扰也有可能;最好连上电脑查一下代码;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plc是用在汽车总装生产线线上的,波特率降低了通讯是不报了,可是有一个370 的终端显示车型的,现在显示不了车型了,都是#号了。还有现在有时候plc 停机是怎么回事,比较影响生产,断电从起就好。楼上说的查一下代码是什么意思,我的PLC是670控制的。

网友H:
串联的,一个头,一个头查查看。有屏蔽不好的地方,或接触不好的地方,及时检查。

网友I:
是不是距离台长了啊

另外同意通讯网的意见,查查屏蔽

网友J:
电缆上所有节点的屏蔽层都应连接,并且只能在一端接地,中途不能接地,杜绝产生电位差。

300米的通信距离应该加终端电阻。

98个节点插入损耗相对提高了,应采用专用电缆: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串联的,一个头,一个头查查看。有屏蔽不好的地方,或接触不好的地方,及时检查。

是啊,挂的站点太多了,一个一个认真检查DP接头

网友K:
挂的站太多了,一个一个的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