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定时器刷新方法

楼主(2009-01-14):
刚才看一个教程,说定时器100ms级的跟1ms和10ms级的刷新方法不一样。

具体刷新方法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刷新??  是复位?

楼主:
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计时器时间间隔很小,可能会受扫描周期影响,所以,10ms和1ms计时器是通过中断响应计时的?

网友B:
复位即可

网友C:
分辨率对定时器的影响:
        对于1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的更新不与扫描周期同步。对于大于1 ms的程序扫描周期,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一次扫描内刷新多次。

        对于10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每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开始刷新。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整个扫描周期过程中为常数。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始会将一个扫描累计的时间间隔加到定时器当前值上。

        对于100ms分辨率的定时器来说,定时器位和当前值在指令执行时刷新。因此,为了使定时器保持正确的定时值,要确保在一个程序扫描周期中,只执行一次100ms定时器指令。

网友D:
定时器还是不错的啊,1MS分辨率啊

网友E:
对:guafa58 关于

定时器还是不错的啊,1MS分辨率啊

内容的回复:

只可惜200的少了一些,只有2个,不够用啊!

网友F(2009-02-13):
我归纳以下

1MS的系统自己中断刷新。同一个扫描周期的不同地方可能不同。

10ms的END指令刷新。连续的两个扫描周期的值可能不连续。

100ms的执行指令的同时累计当前值。

1ms的,意味着他可以在中断程序中启动计时。因为中断程序只执行一次之后就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在执行了。TON指令得不到扫描,但是他还仍然在默默地计时。

10ms的这点很重要。如果扫描周期大于10ms。且执行等于的比较指令时,问题相当严重。

网友G(2012-06-15):
S7-200定时器的刷新方式:保证定时器在每个扫描周期都能刷新一次,并能执行一次定时器指令。

网友H:
新手,,,,,,,,,,, 路过 学习…… 。。。。。。

新手 路过 学习……

网友I:
这么细,学习了

网友J:
楼主这么细致啊,学习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guafa58 关于 定时器还是不错的啊,1MS分辨率啊内容的回复:只可惜200的少了一些,只有2个,不够用啊!

西门子的是少了点,有些国产PLC(如和利时)全部都是1ms定时器,是够用了,只不过不用的时候每次还得做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