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讨论

楼主(2009-01-14):
590机器,带负载能力下降.跳保护!

楼主:
检测反馈电流 偏大,比实际得要大两倍左右,但是也线性变化,请高手指点一下,是那个地方得问题?

590   380a机器

楼主:
主板?还是电源板?模块是好得.新模块

网友A: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选用的是哪一种反馈方式,参数正确的话,做个优化试试

网友B:
建议换ETD 790试一下!

网友C:
先检查一下电机,大部分问题和电机有关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换一台机器就好了!

楼主:
已经做过优化了!没有问题,电流也是线性变化的!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是机器出了问题.。现在就想能缩小一下范围。

网友C:
检查三相电源输入的电流值,看看究竟超不超,交流电流乘以1.2得出大概的直流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三相电源输入的电流值,看看究竟超不超,交流电流乘以1.2得出大概的直流电流值

感谢您得回复。输入电流没有超,输入交流100a,机器检测到得直流300a。

网友D:
把速度环的I调小试试。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速度环的I调小试试。590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还是不行的.

网友C:
调一块触发板试一试,把问题确定在一块板子上,维修费要小的多

网友E:
检查线路反馈检测部分

楼主:
会不会互感器有问题啊?

网友F:
可能性非常小,可能是互感器信号处理有问题,换块程序板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能性非常小,可能是互感器信号处理有问题,换块程序板试试

支持楼上所说的,即电流检测部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啊!已经解决了。

楼主:
请 管理员 封贴!!!

楼主:
 有一个阻值漂移了! 表面很好实际上阻值大了很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建敏!!

网友G: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电话15822072968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阻值漂移了! 表面很好实际上阻值大了很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建敏!!

不仗义

这样就建议管理员封贴啊

太不仗义

还没说电阻值大了多少呢~~~~

是近3倍吗?

网友I: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590电源板上玻璃贴片二极管(可控硅触发电路的,上面标着3,励磁电路的标着1)的参数?代换的也可,在哪买到也可,帮帮忙!

wqs119@126.com
QQ.6450366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阻值漂移了! 表面很好实际上阻值大了很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建敏!!

不仗义

这样就建议管理员封贴啊

太不仗义

还没说电阻值大了多少呢~~~~

是近3倍吗?

呵呵!22欧得  变成了200k了!

网友J(2009-02-21):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阻值漂移了! 表面很好实际上阻值大了很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建敏!!

不仗义

这样就建议管理员封贴啊

太不仗义

还没说电阻值大了多少呢~~~~

是近3倍吗?

呵呵!22欧得  变成了200k了!

呵呵仔细检查下一般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K:
        带负载能力下降,指的是空载好,带载一段时间特别是电流大的时候跳过流,一般这种情况是模块问题,行业里称模块软击穿。面板和电源板好坏跟负荷大小没关系,当然这两块板如果不稳定的话也会出各种软故障(时好时坏),一般是由于环境较差或者干扰。仅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阻值漂移了! 表面很好实际上阻值大了很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建敏!!

不仗义

这样就建议管理员封贴啊

太不仗义

还没说电阻值大了多少呢~~~~

是近3倍吗?

呵呵!22欧得  变成了200k了!

呵呵仔细检查下一般不难发现问题

那个地方几个电阻并联,而且外观良好.呵呵!当时忽视了并联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带负载能力下降,指的是空载好,带载一段时间特别是电流大的时候跳过流,一般这种情况是模块问题,行业里称模块软击穿。面板和电源板好坏跟负荷大小没关系,当然这两块板如果不稳定的话也会出各种软故障(时好时坏),一般是由于环境较差或者干扰。仅作参考。

说得不错啊!

网友L:
修590主要看报警,一般故障都有报警,如果手头有整套的装置,可以把主板和底板组合实验,自己判定是哪一部分的故障,近一部排除,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即便是送到外面修理,自己心里也有个谱,省的送到外面修,让那些不道德的人给骗了

网友M:
哦,也可到群42720198聊聊

楼主:
我已经申请了,怎么不给批准一下啊?

网友N(2009-08-15):
请行家指点:我有3台直流590P控制器,分别为:(132KW 185KW 200KW扩容),现用1000KW的发电机供电(电压415V),但在其中任意一台启动时三项交流电压会升高(430V-580V),电机停止时一到两分钟之后发电机会自动挑扎,(,零线接地发电机报警电压过底,不接零报警为电压过高).请问各位行家有没有解决办法?请问是发电机问题还是590问题?E-M    MYLGYL@163.COM

网友O(2012-11-14):
专门对590的QQ群:欢迎加入:19420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