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通用班6.2的软件窗口多了会不会影响PLC采集速度 ?

楼主(2009-01-14):
请问MCGS通用班6.2的软件窗口多了会不会影响PLC采集速度 ?

网友A:
不会有影响的~~~~~~~~~~~~~~
PLC有自己固定的采集周期,MCGSE的驱动里面也有设定数据的最小采集周期.除了存盘数据、策略要采集的数据外,软件只采集当前窗口的数据,所以只要存盘数据、策略采集数据量不大,采集周期设定合理的话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B:
不会,影响plc采集速度的应该是采集数据的数量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