氨用压缩机冷凝风机改成数显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器启动

楼主(2009-01-14):
我想把我公司的氨用压缩机冷凝风机改成数显压力变送器控制变频器启动,能不能推荐个方案?最好能介绍下数显压力变送器的具体型号和控制方式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是嫌悬赏的分数少?本人是新手,实在没有分啊

楼主:
各们高手回答下呀,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通过读出冷凝器的内部压力,来控制冷却风机的转速,调整冷凝器的散热?我没接触过过类似的设备,一般的压力控制的控制都是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给PLC,然后通过PID计算后,来控制变频器的,也有少数是通过数显PID表控制的,如北京海创的HCC9 等。你这个风机是多少千瓦的?要是很小,一般是直接通过2个压力继电器,到达上限停止,到达下线启动风机。也可以多用几个压力继电器,调整到不同参数,控制变频器进行多段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