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低于10HZ时如何停止输出?

楼主(2009-01-14):
我现在在做一个新产品,想这样实现一个功能:我用模拟量作为控制输出频率的高低,就是接一个电位器调输出频率,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想在输出频率低于一定值时停止输出(比如10HZ),即电机停转,不知道怎么实现?

我试了下限频率,设置了10HZ,当电位器旋到10以下时输出都是10HZ,不会停止,继续RUN。

启动频率也不行,设置了10HZ,只是在启动的时候如果电位器调到大于10时,输出一下子从0跳变到10,而停止时还是从最高一直持续降低到0,而且0时还RUN,只是电机不会转罢了。

我想停止输出是怕万一模拟量发生零漂,电机就不会完全停止了,所以当低于一定频率时就直接停掉输出。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变频器的频率到达信号与自由停车相结合的方法解决!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带有在下限频率下停机的功能!

网友C:
手动调整VF曲线就可以了,把设定频率对应的电压调到零

网友D:
下图中输出信号继电器有2个,为5、6,可以将它设置为小于10Hz时动作,通常现在产的变频器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变频器的频率到达信号与自由停车相结合的方法解决!

怎么实现阿?楼上的能不能讲明白一点啊?谢了!

频率到达不是指到达运行时设定的频率吗?怎么设定为频率降低时的那个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带有在下限频率下停机的功能!

我用的是FR-D720的变频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谢了!

三菱的变频器哪些有这个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调整VF曲线就可以了,把设定频率对应的电压调到零

我查了说明书,设定V/F曲线也就3,19,47这几个参数,也就基准频率,基准频率电压和第2V/F(基准频率),好像都没有关系阿?

楼上的怎么调的啊?能不能讲仔细一点,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图中输出信号继电器有2个,为5、6,可以将它设置为小于10Hz时动作,通常现在产的变频器都具备这样的功能。

楼上的是什么型号的阿?好像跟我的不一样啊,呵呵,不过我这个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继电器,不过也够了。呵呵

这个是个好方法,串联起来就行了,不过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呵呵,要再仔细研究一下了。多谢!

网友D:
以下是普传PI-7800的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可选择以下任意一个状态作为输出信号,2个继电器可分别设置,互不影响。

LED设定值 输出内容
0 无功能
1 故障跳脱时报警
2 过流检测
3 过载检测
4 过压检测
5 欠压检测
6 低载检测
7 过热检测
8 有命令运行状态
9 PID反馈信号异常
10 电机反转
11 设定频率到达
12 上限频率
13 下限频率
14 FDT频率设定1到达
15 FDT频率水平检测
16 零速运行
位置到达
18 PG错误
19 程序运行一周期完成
20 速度追踪模式检测
21 无命令运行状态
22 变频器命令反转
23 减速运行
24 加速运行
25 高压力到达(F61=1,F04=7时有效)
26 低压力到达(F61=1,F04=7时有效)
27 变频器额定电流到达
28 电机额定电流到达
29 输入下限频率到达
30 FDT 频率设定2到达
31 故障代码输出(限o13~o16有效)
32 数位频率输出(限o13~o16有效)

楼主:
以下是普传PI-7800的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可选择以下任意一个状态作为输出信号,2个继电器可分别设置

什么普传啊?好像不怎么明白啊?楼上能不能讲仔细一点呢?我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啊

楼上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

网友E:
如果用PLC模拟量比较就可以很方便,当然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PLC模拟量比较就可以很方便,当然成本高

怎么用呢,能不能讲明白一点阿?谢了!

网友D:
普传PI-7800变频器,三菱的不太熟悉,但我想象应该有。

网友F:
在参数里边能设置……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C:
上述参数在 Pr.160 “用户参数组读出选择”= “0”时可以进行设定。(参照第125页)
参数号名 称初始值设定范围内 容
71 适用电机0 0,1,2,20 V/F5点可调整控制时设定为“2”
100 V/F1 (第1频率) 9999 0~400Hz,9999
设定V/F曲线的各点(频率,电压)
9999:不设定V/F
101 V/F1 (第1频率电压) 0V 0~1000V
102 V/F2 (第2频率) 9999 0~400Hz,9999
103 V/F2 (第2频率电压) 0V 0~1000V
104 V/F3 (第3频率) 9999 0~400Hz,9999
105 V/F3 (第3频率电压) 0V 0~1000V
106 V/F4 (第4频率) 9999 0~400Hz,9999
107 V/F4 (第4频率电压) 0V 0~1000V
108 V/F5 (第5频率) 9999 0~400Hz,9999
109 V/F5 (第5频率电压) 0V 0~1000V
·通过预先设定 V/F1 (第1频率电压/第1频率)~V/F5 (第5频率电压/
第5频率)的参数,可以得到任意的V/F曲线。
·比如,对于静止摩擦系数大而动摩擦系数小的机械,仅在起动时需要
较大的转矩,则设定为仅在低速区域提高电压的曲线。
(设定步骤)
①在 Pr.19 基准频率电压 中设定电压的额定电压。(设定为
“9999”(初始值)和“8888”时无此功能)
②将 Pr.71 适用电机 设定为“2”(V/F5点可调整特性)。
③在 Pr.100~109 中设定想要设定的频率和电压。

网友C:
100   10HZ

101    0V

102    25HZ

103   200V

104    50HZ

105   400V

网友C:
你试试,我在阿尔法变频上可以,没在三菱上试过

楼主:
谢谢袁红建!

我会尽快试一下的,出了结果我尽快告诉大家!

谢谢所有的支持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带有在下限频率下停机的功能!

网友H:
设置下限频率10HZ就可以了.

网友D:
将下限频率设置成10HZ,当电位器旋到10以下时,机器并不停止,而是以10HZ的速度继续RUN。

而楼主要求是:当低于10HZ时,设备停止。

网友H:
有一个叫运行频率,设置了这个参数后低于它后处动停机的.

楼主(2009-02-15):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叫运行频率,设置了这个参数后低于它后处动停机的.

???

楼主(2009-03-23):
我现在用跳变频率,当频率低于10HZ时直接由10HZ跳变为0HZ,不过这样启动时低于10HZ不运行,高于10HZ时变频器直接由0跳变到10HZ了,先这样用着吧,以后慢慢找好的方法,哈哈。

网友I(2009-06-19):
引用 网友F:

在参数里边能设置……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三菱的有么?如E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