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教:三菱触摸屏GOT1000,数据通讯线如何做?

楼主(2009-01-14):
请问三菱触摸屏GOT1000,其数据通讯线如何做呢?我想自己做一条,谢谢。

网友A:
不要做了,去电脑城买一条USB电缆,几块钱就行了

楼主:
呵!呵!不是钱的问题,是想多学点知识,丰富经验,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B:
USB的线,这线还不好找,到处都是的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串口的线

手册有接线图

网友D:
可以自己做串口的线,A900,GT1000的线都一样的.

网友E(2009-08-26):
5楼是对的!就那样接就OK

网友F(2009-11-24):
good

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B:
如果是232的口编程,那就和F900等的线是一样的

网友G(2010-03-16):
和FX2N怎么联呢?

网友H(2010-08-01):
请问欧姆龙CP1H PLC用RS422和三菱触摸屏GOT1000的RS422怎样通讯,数据线的接线图怎样接

网友I:
接线图手册应该有的

www.ytleader.cn

网友J(2011-01-24):
吹水啊,A900,GT1000的线都一样的?你见过没有啊

网友K(2011-12-04):
请问三菱GOT1000人机用USB线下载,USB的驱动到那里下载。GOT1000编程软件最高版是多少?那里有下载?谢谢!

网友L:
请问三菱GOT1000人机用USB线下载,USB的驱动到那里下载。GOT1000编程软件最高版是多少?那里有下载?谢谢!

编程软件下面就有驱动

1.01b的有

更高的没注意

www.ytleader.cn

网友M:
除了GOT1020  1030外,其它都可以用USB口下载,方便而且速度快;

网友N(2018-11-28):
没有积分下载不 了 啊

网友O:
感谢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P(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