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 显示F0003 过温 怎么办?

楼主(2009-01-14):
ABB ACS550 显示F0003 过温 怎么办?主要是主板的问题  换个好主板 一切正常,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知道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A:
IGBT模块当中集成有温度检测电路,检测温度高于135度,则出现F0003过温报警。

网友B:
IGBT模块当中没有温度检测电路,这个是温度检测电路相应的运放电路有坏,一般多是,CPU坏的可能不大,ACS550的主板相对于ACS800的集成度要低一些,可维修性大,

网友C:
ACS550 所采用的IGBT 最大为FF400 ,而温度检测电路的监测点在散热片上。 如果温度传感器无问题的话,一般出在 运放上。

网友D:
风扇有问题吗?

网友E(2009-06-15):
模块的温度检测脚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F:
如果是板有问题的话,就没有得修了,这个温度检测电路好像直接给信号到CPU内部去了

网友G:
检温的传感器是不是坏了,还是转换温度的IC坏了,顺着线路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