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昆仑通态屏的软件好不好学习?

楼主(2009-01-14):
请问昆仑通态屏的软件好不好学习?

楼主:
可不可以和S7-300通讯(连接)?

网友A:
我觉得挺好学的,我也是刚开始用不久。

网友A:
可以和S7-300通讯啊....................

楼主:
速度是多少?

网友B:
通讯速度跟plc需要采集数据的多少、采集地址是否连续、通道设置都有关系,驱动优化的再好,也跟使用者的使用方法有关系。300的通讯速度还是挺快的,毕竟用西门子的人多。

楼主:
我是指波特率,和台达通讯只能19.2,结果造成程序下载速度也很慢,没办法图便宜.

网友C:
我使用过38400没有问题 再高还没有试过 使用的是深圳联城的通讯电缆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对:xinliang_xue 关于

我使用过38400没有问题 再高还没有试过 使用的是深圳联城的通讯电缆 楼主可以试试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E:
MCGS软件出最新的版本,工控人,半天可以培训搞定,效应最快的HMI软件。欢迎来电索取软件。mcgs.ch@263.net

网友D:
对:城市风暴 关于

MCGS软件出最新的版本,工控人,半天可以培训搞定,效应最快的HMI软件。欢迎来电索取软件。mcgs.ch@263.net

内容的回复:

你是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