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中手动点动切换,请问我用点动怎么实现点一下动一下

楼主(2009-01-14):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B:
这个程序还是有点值得推敲的地方,1.停止按钮一般是使用常闭,以保证线路发生断路,能停机 2连续运行到点动状态转换 你的程序是必须要先停止

网友C:
功能不难实现

但是 楼上的建意很好   ,1.停止按钮一般是使用常闭,以保证线路发生断路,能停机

网友D:
呵呵,和你设计电气控制回路是一样的啊,

网友E:
估计楼主把程序的接点和实际的电气接点弄迷糊了

网友F(2012-07-17):
这个不错的。能实现点动和连续。

网友G(2013-04-08):
电路完全正确,仿真功能全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