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电器柜

楼主(2009-01-14):
都是施耐德仔细的看看呵呵呵

网友A:
这个柜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第一排元件是什么?接触器还是断路器?还是其他?

网友C:
这个柜子是做什么用的? 第一排元件是什么?

网友D:
还是看不清,大家伙有点像施耐德的变频器。

楼主:
第一排是空开接触器一体的  带通讯的总线控制

网友E:
值钱的东东那些

网友F:
还是看不清,大家伙有点像施耐德的变频器。变频放上面会好点吧、

网友G:
也太挤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第一排元件是什么?接触器还是断路器?还是其他?

是通讯的总线控制    转DP吗

网友I:
的确是施耐德变频器,好象是欧美版的

网友I:
最上面的好象是施耐德的接触器(可联网的)

网友J:
好像是采用的通信功能设置的自动化的配电柜

网友K:
都是一些好东西,不像国内的配电柜,价格肯定也高。

网友L:
我们不要讨论价格高低先:要分析你这样设计的合理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然后在说价格,我看见我们国家很多控制柜,安排不合理,并且为了浪费国家资源和为了更多的吃回扣,内在其实很简单,就是搞的很复杂,客体搞的很大,价格就上去了。我们做技术的真的要好好学习老外的工艺,为我们国家做点什么了。

网友M:
老外的电气产品很从节能观点考虑啊,

网友N:
好像散热有些问题,应带空调。

网友O: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P:
老外的东西就是好啊    就是价格太贵啦

网友Q:
是MLC9000+紧凑型多回路PID控制器。是控制温度调节的。[技术支持] 张强 13521746867 QQ:826724297

MLC 9000+ 系统
MLC 9000+ MODBUS RTU
MLC 9000+ DeviceNet
MLC 9000+ CANopen
MLC9000+ PROFIBUS
MLC9000+ Ethernet/IP
MLC9000+ MODBUS/TCP
MLC 9000+ 单回路
MLC9000+ 三回路
MLC9000+ 四回路
◆ 总线模块,DIN 35mm 导轨安装
◆ 通讯协议:MODBUS RTU,波特率可调
◆ 即可单独寻址,也可通过数据链接表批量读/写数据
◆ 内置独立的RS232编程接口供组态软件使用
•MLC 9000+ 系统 高度集成的模块化温度控制系统,最多32个控制回路,导轨安装,每组模块包括1个总线模块和1-8个回路控制模块,支持热插拔
•MLC 9000+ MODBUS RTU 总线模块
•MLC 9000+ DeviceNet 总线模块
•MLC 9000+ CANopen 总线模块
•MLC9000+ PROFIBUS 总线模块
•MLC9000+ Ethernet/IP 总线模块
•MLC9000+ MODBUS/TCP 总线模块
•MLC 9000+ 单回路 回路控制模块,支持加热器电流监视
•MLC9000+ 三回路 回路控制模块,支持加热器电流监视
•MLC9000+ 四回路 回路控制模块
WEST阀位控制器(WEST6170/WEST8170/WEST4170)
WEST6170/WEST8170/WEST4170
West 8170 按模块化设计,专为控制阀位马达设计,配有专门的阀位控制算法。

West 6170 按模块化设计,专为控制阀位马达设计,配有专门的阀位控制算法。

West 4170 按模块化设计,专为控制阀位马达设计,配有专门的阀位控制算法。

WEST N6170
WEST N8170
WEST N4170

WEST P6170
WEST P8170
WEST P4170

网友R:
结构太紧,变频器距上面的电器距离也不是很大,不一定合理。

外国的月亮不一定都是都亮。也有乌云遮月的时候。

网友S:
的确很漂亮,走通讯的,远程控制。

网友T:
不错啊,是不是盖了一层膜啊

网友B:
呵呵,不是膜吧,见过一批德国过来的柜子,打开控制柜的门,里面还有个有机玻璃罩,透明的,估计老外对工业安全比较重视

网友U:
是设计理念问题。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是膜吧,见过一批德国过来的柜子,打开控制柜的门,里面还有个有机玻璃罩,透明的,估计老外对工业安全比较重视

是的外国比较注重工业安全

楼主:
门板上就是块有机玻璃  在外面就能看到里面

网友W:
法国施耐德的CAN网络通讯接口控制器和伺服控制器

网友G:
是太挤了!!!!!!

网友X:
楼主看不清楚,给大家讲详细点功能与作用让我也好学习他的长处

网友Y:
带总线控制的接触器,不实用,老是推荐我使用,坏了就麻烦啦

哪里买去?不要过分的讲总线控制,出问题只能找它,很难买到配件.宰死你!

网友Z:
不错,但坏了就麻烦,向33楼所说,就得买他的配件黑死你。

网友AA:
最上面一排应该是带通讯(不能确定是否为CANopen)的空开,下面6台ATV系列变频器,带CANopen通讯,右边竖着三个是施耐德的CANopen总线分接盒,紫色电缆是相对粗一些的CANopen电缆,看颜色可能是LAPP的电缆,作为主干线,蓝色带RJ45水晶头电缆从分接盒出来,分别接到6台变频器上面。

这个控制柜相对简洁,但变频器的散热应该是个最大的问题。

网友AB:
看样子就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网友AC:
老外的电气产品很节能。但是什么看不明白。

网友AD:
楼主说说柜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不清,大家伙有点像施耐德的变频器。

太密集了,散热应该是个问题!

网友AF:
散热应该是个问题

网友AG:
上排是交流接触器,下排是变频器,设计结构比较紧凑,但是未考虑到维修,一旦故障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AG:
要是做集中控制的,应该是在一个车间。我这里有这样的设备,做污水处理的。

网友AH:
看着好象是变频器,不过我是外行

网友AI:
感觉也不咋的。老外的东西好,但不便宜。国产的东西便宜呢有人嫌做的没有老外的好。如果跟老外卖一样价钱,做的也跟老外一样。很多人又会相信老外的产品,不会买国产的。国产的东西难做。

网友AJ:
不咋的  太密集了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AK:
不错,看着就舒服! 安全作的到位

网友AL:
施耐德的变频器,小功率的可以并排安装的,查下安装手册可以看到的,散热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M:
对:建敏 关于引用cgy918 的回复内容:

呵呵,不是膜吧,见过一批德国过来的柜子,打开控制柜的门,里面还有个有机玻璃罩,透明的,估计老外对工业安全比较重视

是的外国比较注重工业安全

内容的回复:

那它的散热是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AN:
个人认为这个排布不是很好!!

网友AO:
shi heng bu cuo

网友AP:
整个布局算是合理结构,紧凑而又不杂乱,非常好

网友M:
我觉得老外的东西安装的比国产的紧凑多了,设计观念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