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没有频率输出

楼主(2009-01-14):
我们公司有两台富士G9系列30KW的变频器,上电没有显示故障,运行时频率上不去,显示0.00,也没有电压输出.本人也上网查看过,说是主板有问题,也有说驱动有问题的,本人拆下来量了一下,没有发现明显的错误!可能是本人水平不够,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能够具体些的话就更好的了!!谢谢!!

网友A:
通过变频器面板操作,看看行不行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其运行灯是亮的,但是面板右下角的小灯还是一闪一闪的,说明这个运行只是虚的,没有真正的运行!!

楼主:
这好象是富士变频器比较常见的故障,经常出现!!

网友B:
武汉的维修可以找我

你这个是富士典型的主板(驱动、电源)故障

QQ:165585103

15623012956(武汉)

楼主:
我怀疑主板上那块小的CPU有问题,因为那里可以有运行命令进入,却没有相应的信号输出,..

网友C:
应是驱动版子的问题,电压检测不对

网友D:
应该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按照上面朋友所说,那如果把驱动板拆下来,单独连接电源板和主板应该是不能运行的了?

网友E:
应该机器没问题,短接FW-CM,,

网友F:
我怀疑,你有没有成功的设定好 速度指令,我碰过很多用户,都是你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频率没有设进去,所以才会RUN等才会一闪一闪的,(注意

一下你变频器的指令给定是面板给定还是外部的电位器)

网友G:
恢复出厂参数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我们公司的那些变频器以前都是 一直在用的,就是近来突然带不动电机了!现象就象上面我所说的那样!!

上面的朋友说参数没有设定好,我觉得不象,因为以前一直在用!还有我也恢复出厂值了,还是不行!!

楼主:
有上面的朋友说是检测电路有问题,我觉得有点可能,但是我想不明白是什么地方检测出了问题??

说检测电路出问题,有点想不明白的就是上电的时候竟然没有故障显示!!!

楼主:
现在搞好了!!谢谢各位的支持!!其实我也没有修到什么,就是放了两天回来一上电,竟然可以运行!!!怪!!

网友H:
有没有成功的设定好 速度指令

网友I(2009-04-07):
我们厂使用的Danfoss变频器也有这种现象,经常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无频率输出,但有输出电流。返厂检测说没有问题。我们是使用在有配重的升降机上的。

网友J:
检查一下使能信号给了没,线路检查先,各种设置如最高频率什么的

网友K(2009-11-18):
我们专业维修变频器的。www.xlt-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