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RS232通信口设置为RTU 9600,7,E,1后无法通讯

楼主(2009-01-14):
设置D1036=H86

M1138 1139置位后下载程序,下载后PLC再也无法通讯

中间没有带电插拔电缆等不正常操作

搜索也无法连接PLC

为何?模式开关达到OFF也没有用,是否可以通过RS485通信口下载程序恢复RS232口?

楼主:
通信端口自动侦测在RTU模式不会侦测7个数据位模式,设置为7个数据位后说通信口错误

西门子200和光洋都可以通过开关强制编程协议,西门子的怎么不行??

网友A:
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建议大家坚决抵制福州欧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2010-09-13):
我同意0000000

网友C:
卖广告的扑街!卖广告的扑街!卖广告的扑街!

网友D:
这里技术专栏  不要乱发广告  再乱发  偶去投诉你

网友E:
你把站号修改一下,把通讯格式改成你设定的格式试一试!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