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举手 松下PLC程序的困惑

楼主(2009-01-14):
如上图象是程序的开始部分

1.请问我的理解是不是对内部继电器进行重置,这样做的好处有那些?

上图是程序开始部分的第二段
2.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具体什么时候应用?
望高手能详细解释 ????  谢谢~~

网友A:
这比较难看出来 断章取义

网友B:
其实上面那两张图片没什么不好理解得!!

第一张图片程序是开机将所需位进行复位,因为其用到R9013,9013=运行(RUN)开始后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 从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变为OFF。同时在转换到“自动”和“停止开关”时同样需要复位。

第二张图片程序是进行实时16bit数据的或逻辑运算,因为R9010=始终置ON。

楼主:
可是 为什么要或运算呢 目的是做什么

网友C:
最简单的逻辑啊!

网友D:
为什么要运算 目的是什么 就这点程序来看要问其本人了  肯定有牵涉到后面的程序

网友E:
具体要根据工艺和全部程序分析

网友E:
程序是很简单,具体要根据工艺和全部程序分析

网友F:
兄弟,你的第一段程序问题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