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42V的负极可以当220V的零线使用吗?

楼主(2009-01-14):
我是要用在行车上面,行车上面没有零线,如果要加零线的话,又要改装轨道,还有集线器。那样太麻烦了,工程量也太大了。现在我想在行车上面要220V的电源。可以把负极当零线用吗?

网友A:
不行,你可以加个380/220的变压器

网友B:
可以,不过直流42V要用变压器隔离,整流后,负极才接地。

网友C:
不行的,因为直流42V电源与交流380V没有电的回路。如果42V电源是在下面控制柜的话,可以把直流电源的负极与进线的零线并接,在行车上的控制箱内把负极作零线这样可以的,但要注意线径与电流容量,220v电流不能大。

网友D:
应该不能这样用,想别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行,你可以加个380/220的变压器

同意

网友F:
加隔离变压器是很好的解决办法的,可以试试。同意半砖的办法。

网友G:
不行,要加AC380V/220V变压器.

网友H:
呵呵;最好不要这样用,否则有的设备可能会烧毁;

网友I:
可以,不过要先购买人身保险,每个人都有购买

网友J:
弟兄                                        加变压器,

网友K:
这样肯定不行噻,要出问题的。

网友L:
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呢?

网友M:
楼上几位已经把方案出来了

那偶只能在此顶贴了

加变压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N:
那要看用这个220伏干什么用了,如果用照明的话,你可以取二个220伏,功率一样的灯具,然后串联接在380伏上!因为一般工业用电离变压器都比较近,线电压基本上达到400伏以上,所以两者串联起来对亮度的影响是不会很大的

网友O:
 直流42V的负极不可以当220V的零线使用,

网友P:
不会吧  你加个变压器多好呀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因为直流42V电源与交流380V没有电的回路。如果42V电源是在下面控制柜的话,可以把直流电源的负极与进线的零线并接,在行车上的控制箱内把负极作零线这样可以的,但要注意线径与电流容量,220v电流不能大。

不可以的,还是直接加个变压器比较合理

网友R:
不可以,你可以考虑加个逆变器。

网友S:
不可以的,还是直接加个变压器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