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变频运行时电流波动很大

楼主(2009-01-14):
电动机变频运行时电流波动很大

变频器是东芝的,电动机运行时电流表指针摆动很大,而且电动机转速不稳。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

网友A:
想问一下你的频率给定是固定的吗,还是外部模拟量给定。

楼主:
对:9002ljz 关于

想问一下你的频率给定是固定的吗,还是外部模拟量给定。

内容的回复:

外部模拟量给定(4-20mmA),信号问题。

楼主:
外部模拟量给定(4-20mmA),信号无问题。

网友B:
确定负载是不是有瞬时变化

检测电流(变频器本身检测和用钳形表测)是否平衡

电压是否平衡

电机速度不稳是在你设定值左右波动还是??

去掉外部给定

用固定频率运行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