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轴承支承结构形式应问题考虑

楼主(2009-01-15):
1.如何限定nsk轴承的位置,包括径向和轴向位置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一般的轴多采用双支承结构,轴的径向位置由两个支承共同限定,每个支承处应有起径向定位作用的向心或角接触nsk进口轴承。轴向位置可由两个支承各限制一个方向的轴向位移也可由一个支承限制两个方向的轴向位移,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轴向定位方式可得到不同的运转精度。因此,设计支承结构时应根据轴的运转的精度和工作条件,选择轴向定位的具体方案。

  2.在同时承受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的情况下,支承常采用角接触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安装。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有三种排列方式。两个轴承外圈宽端面相对安装称背对背安装方式。两支承力作用点落在支承跨距之外。这种排列方式因支承跨距大,轴悬臂时钢性好,轴受热伸长时内、外圈呈脱开趋势,因而轴不会卡死,故使用比较广泛。但如若采用预紧安装,则在轴受热时预紧量将会减少。两个轴承外圈窄端面相对安装称面对面安装方式。两个支承的力作用点落在支承跨距之内。这种排列方式结构简单、装拆、调试均较方便故使用也较广泛,主要用于短轴和温升不高的场合,但要注意一定要留有备用游隙。轴向游隙也不宜过大,过大会降低轴的运转精度。当轴向载荷较大,需多个轴承同时承受时,常采用轴承外圈宽、窄面相对安装的串联方式。各轴承力作用点均落在轴承的同一侧故称同向排列又称串联。采用此种排列方式时要注意结构上和制造上保证每个轴承都能尽量均匀承受载荷。

  3.机器在运转中,一般主轴或传动轴的温度高于相邻零件的温度,bt下载因而轴将热涨伸长。为了保持轴的转动灵活,在支承结构设计中,在满足轴向定位精度要求的同时,还要考虑轴受热自由伸缩的要求。轴向定位和轴向伸缩的方式是相对应的。

  4.调整轴承游隙是为了控制轴的运转精度。轴的轴向位置调整是为了满足某些啮合传动的特殊要求。例如:在蜗杆传动中,蜗杆轴线必须落在蜗轮的中间平面内以保证其正确啮合,因而要求蜗轮轴能在轴向调整其位置。在锥齿轮传动中,两个锥齿轮的节圆锥锥顶点必须重合,因而要求两个锥齿轮轴都能轴向调整。
来源: www.tjjly.cn nsk轴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