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学一下PLC和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9-01-15):
现在想学一下PLC和变频器的通讯。

哪位高手能提供帮助吗?

用一台变频器,和一台PLC就能实现通讯吗,不需要其它设备吗?

实现通讯的优点。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安川616-G5变频器和施耐德PLC(TWDLCAA24DRF)。

应该怎样连线。

网友A:
你可以买视频课程来学习,

网友B:
我昨天没事,发了一天时间就把这个东西搞定了,手头上只有一台信捷的PLC,变频器倒是有几台,看了看台达的坏了,只有一台上海产的日博支持MODBUS。开工了,发现这台变频器不是标准的MODBUS,如果变频器支持标准的协议,PLC又有MODBUS通信指令,一切都会变的简单。一条指令就可以让它运转起来。不是也没关系,道理都一样,第一步先让变频器运转起来,看手册,看变频器运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用PLC发过去就行了。当然这其中变频器与PLC的通信参数要完全一样。我是用信捷TP触摸屏的在线模拟功能+真实PLC+真实变频器搞的。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停止,频率调节,其它功能只要改变发送的数据就行了。而且只需要两根线,是方便好多。

网友B:
不过如果不是标准的协议,通信数据后面的CRC校验码要自己编程算。如果基础知识不够 的话,我劝你还是算了。要不选国产的变频器,好象国产的英威腾,还有丹佛斯什么的就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我知道信捷的PLC有MODBUS通信指令。其他的好象海为的也有(广告上看的)。

网友C:
校验码的计算确实非常麻烦,不过如果用台达PLC通讯就可避免了这些烦恼,它可以用“CCD”、“CRC”、“LRC”三种指令方式计算,非常方便。

楼主:
我还有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

还有一台,松下的PLC(FP0-C32)。

听三楼的好象简单,我现在正在看手册。

谢谢大家的回复。

希望大家多指点。

谢谢。

楼主:
安川616-G5变频器用的是:MEMEOBUS通讯。
给MODBUS通用吗?

谢谢。

楼主:
MEMEOBUS通讯
和MODBUS通用吗?

网友D:
通讯要先了解对应支持的协议;

网友E:
长见识了
:::::::::::::::

网友F:
这些东西么自己接上线和电试试就知道了,最好后面拖个电机。这个不是靠问出来的,要用实践来摸索的。实践是你最好的老师。

网友G:
自己依据通讯协议好好看下

CRC\LRC这些校验码其实并不难

网友H:
V80系列PLC与英威腾CHE变频器通讯(MODBUS RTU CRC校验)

一、英威腾CHE变频器设置:
P0.01设置2,通讯指令
P0.03设置6,远程通讯设定
PC.00设置1,本机通讯地址1
PC.01设置4,通讯波特率19200
PC.02设置1,偶校验(E,8,1)RTU

二、V80梯形图程序:

三、调试监控状态

在PLC连线状态,改变00100,00104,00105的状态,可以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启动、反转启动、停机;改变41057的值,可以实现频率的变化,例如:输入1000就是10HZ,5000就是50HZ,然后,改变00102状态,就将频率发送给变频器。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www.plcstar.com

xtkhn_2001@163.com

QQ:75439175,

0755-26650641

张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