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表的超前与滞后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15):
功率因素表显示的超前与滞后,反映了线路中电压电流的相位关系。 滞后,是常见的情况,表示电流的相位滞后于电压的相位,说明线路是感性的,以电动机类的负载为主。 超前,是少见的情况,表示电流相位超前电压相位,说明线路呈现容性,负载中电容过大,一般出现在电容补偿补过头了。正常的负载少见容性的。功率因素超前,通常会使电网出现不稳定现象,容易产生震荡,造成电网故障,故要尽量不免出现超前。 如果线路中没有容性负载,功率因素显示超前,通常是表计的接线有问题,否则就是表计坏了。

网友A:
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一·增加它的励磁电流,电动势E0就增大,同步电动机就会在过励状态下运行。

这时,同步电动机定子电流越前端电压(即为电容性),反电势-E0比较大,电动机从电网吸取容性电流和容性无功功率,或者说向电网发出感性电流和感性无功功率。正好补偿了附近电感性负载的余姚,使整个电网的功率因数得到了提高。

二·减小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E0就减小,同步电动机就在欠励状态下运行。

这时同步电动机从电网吸收感性电流,对电网来说,就是增加了电感性负载,使负载需要的感性无功电流增加,降低了整个电网的功率因数。

因此同步电动机一般不在欠励状态下运行,是按照过励的运行条件设计的。

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不能过分加大,因为励磁电流太大会引起定子电流增大,定子和转子损耗都要增加,使电机的温升增加。

同步电动机接入电网后。电网电压和频率是一定的,同步电动机从电网吸收的有功功率的大小由它所带动的负载大小决定的。如果负载不变,调节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就会使定子电流也发生变化。

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由励磁电流决定的。

楼主:
功率因素表显示的超前与滞后,反映了线路中电压电流的相位关系

网友B:
1楼挺详细的啊。

有用过燃气透平发电机没有,有空交流。

网友C:
也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是本电气系统向供电电网输送无功电流;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是本电气系统从供电电网吸入无功电流。

网友D:
 对用电单位来说,不能超前,应当在0.9-0.98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是本电气系统向供电电网输送无功电流;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是本电气系统从供电电网吸入无功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用电单位来说,不能超前,应当在0.9-0.98之间。

对!并且达到0.97后电厂返给你钱

网友G:
为了达到全厂用电的功率因数在各个时间段的要求,最好是把功率因数的下限调到0.95,上限调到-0.99

网友H:
一定不要超前。前提和后果都不好,最好在0.9~0.95之间。

网友H:
大约在0.9以上就不爱发

网友I:
有点道行,不错啊。留名下回看。

网友J(2009-06-15):
谢谢你的解释,我看了有大的进步

楼主:
反映了线路中电压电流的相位关系

网友K(2010-07-24):
对:168888 关于引用LONYE 的回复内容:也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是本电气系统向供电电网输送无功电流;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是本电气系统从供电电网吸入无功电流。

书本上的知识还是要通过实践来加强印象。解释的非常好!
内容的回复: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对用电单位来说,不能超前,应当在0.9-0.98之间。

网友M:
如何根据功率因数实现电容的自动投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