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线路上级出线开关长延时整定值和下级进线开关长延时整定值可以相同吗?

楼主(2009-01-15):
配电线路上级出线开关长延时整定值和下级进线开关长延时整定值可以相同吗?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楼主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包含两个内容:上下级开关长延时整定电流值和开关延时时间整定值。对于前者,上下级开关长延时整定电流值一般不能相同,下级开关长延时整定电流值通常要低于上级开关长延时整定电流值,以保证上下级开关配合的选择性;对于后者,则可以相同。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请问:

上下级开关长延时整定电流值 上>下(一个数量级?)

上下级开关延时时间整定值  上>=下

网友D:
同一线路同一负荷 动作电流整定的原则相同 (躲过线路的最大负荷电流) 可以相同 但整定计算公式中的系数都有一个取值范围 在实际整定中以上大下小为好 即使如此短路电流的大小也只能有短路电抗所决定 所以保证保护动作选择性的只有保护的动作时间了 因此上级保护的动作时间定值必须大于下级保护动作时间定值一个数量级  即上级大于下级0.5s--0.7s

楼主:
谢谢老笨猫的解答啊!!!!!!!!!!!!1

网友A:
        配电线路的断路器的长延时脱扣器的主要功能是过载保护,长延时脱扣器不能用于短路保护。短路保护应该采用短路短延时脱扣器和瞬时脱扣器。当配电线路发生短路时,其上下级开关保护动作的选择性一般由短路短延时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值和脱扣器的延时时间整定值的配合来保证;如果没有短路短延时脱扣器,则只能用瞬时脱扣器来保护,但上下级开关保护动作选择性一般不易保证。配电线路的保护由长延时脱扣器、短路短延时脱扣器和瞬时脱扣器构成了三段保护,其保护的功能和内容是有区别的。请电气同仁不要混淆。

网友E:
3、4楼的都对,总的来说动作多是从下而上的过程,

不然事情就麻烦大了,一旦有事故发生会造成更大的停电范围。

网友D:
配电线路有10kv (6kv)  35kv  60kv之分 其保护装置属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 其三段保护为一段:电流速断 二断:时限电流速断 三段:过电流保护 都是真对短路电流对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进行保护的 其执行元件为保护出口继电器(BCJ)驱动高压断路器的跳闸线圈 (TQ)来完成的   长延时脱扣器 短延时脱扣器 瞬时脱扣器为DW-系列等低压断路器上的保护 其电压为  660v 400(380)v   其长延时 短延时脱扣器均为过载保护 瞬时脱扣器为短路保护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开关长延时脱扣器整定值的问题,显然是属于低压配电线路的范畴。至于高压配电线路的保护,引用相关国家标准,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因篇幅关系,仅摘录了3~10KV配电线路继电保护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