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 PLC,如何用RS485通信口连接PLC上下载程序?

楼主(2009-01-15):
我的RS232通信口设置为7位 RTU模式后再也无法联机上下载程序

郁闷

网友A:
估计485口不能传程序

楼主:
应该可以的,以前听人说过

要不然我的PLC就报废了不成。光洋和西门子200 PLC通信协议都可以通过模式开关返回编程器协议,台达的好像不行

网友B:
可以,台达有USB-485模块卖.

楼主:
我用市场购买的西门子USB-RS485编程电缆是否可行??

台达RS232接口还把1-4-6;7-8短接,用USB不考虑这些??

网友C:
呵呵;有手编器的话可以改过来,再与电脑通讯;

楼主:
手持编程器可以??台达郑州办事处是否有??

楼主:
使用內建 RS-485 埠(DVP-ES/EX/SS 機種)或 RS-485 擴充卡(DVP-EP/EH 機種) RS-485 埠經由㆒個 RS485/232C 轉換器也可以使用於 1:1 電腦連線。
當使用內建有 RS232C 埠的主機 (DVP 全系列) ,經由RS485 埠與 其他元件(例:IFD8500)連接至 RS-232C 埠可以有多種組合方式來 建立㆒個電腦連線。

没有说RS232与电脑连接的地方有没有1-4-6;7-8短接线?RS232下载线有短接线

楼主:
在RS485通信口用西门子的USB-RS485通信电缆(非原装)通讯,几种方法都不行

USB虚拟通信口COM4,编程电缆在西门子PLC工作正常

网友D:
台达的RS485端口可以下载程序。最好微机有232口,用232转485模块联机。直接用S7-200的PPI电缆可能不行,因为它可能需要从S7-200通讯口上取24V电源。

楼主:
24V电源我另外引出提供。我用西门子电缆外接隔离24V电源代替RS485隔离通讯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E:
2009年以前版本的可以用485下载

网友F:
可以使用,前提是PLC的RS485口没有作为主站在使用,不然会有些麻烦!

楼主:
模式开关不能够起作用?

网友G:
电子市场有电脑九针窜口转485的转换器(不超过人民币60块),然后连接PLC的485通讯口,就可以上下载程序了

网友H(2009-02-21):
到电脑市场RS232转RS485,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用2.08繁体版本,模式开关达到STOP位置后上载程序正常

2.11版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