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时的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楼主(2009-01-15):
电机堵转时的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网友A:
一般地说是5~7倍吧

网友B:
正解,5-7倍。等于瞬间起动电流。

楼主:
多谢楼上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解,5-7倍。等于瞬间起动电流。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要看什么电机....

网友E:
看样子是要设定断路器的脱扣器的值 吧

网友F:
说得对 要看什么电机。我这有台电机,堵转电流标的是无穷大!

网友G:
我测过水泵电机,45KW,额定电流86A,由于叶轮故障还没有堵转,电流就达到400A,幸好不到两分钟就跳闸了,否则电机就烧了,至于说堵转了电流有多大?应该比这大得多。

网友H:
不同的电机电流不一样

可以看电机的参数

网友I:
不同的电机电流不一样

网友J:
我记得一般地说是5~7倍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关于我测过水泵电机,45KW,额定电流86A,由于叶轮故障还没有堵转,电流就达到400A,幸好不到两分钟就跳闸了,否则电机就烧了,至于说堵转了电流有多大?应该比这大得多。

400A就是额定电流5倍左右嘛

网友L:
我不明白,一个企业的普通电工,有必要冒烧毁电机风险测试堵转电流吗?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网友M:
用户名已注册   10楼 回复时间:2009-1-16 8:43:27

不同的电机电流不一样

可以看电机的参数

网友N:
不同的电机电流不一样,可以看电机的参数 ,记得一般地说是5~7倍

网友O:
JO  JO2系列可达7-8倍 Y系列6倍《中小型电动机手册》可查到 如果是保护整定以6倍左右为宜(取整)此电流时机械设备已基本卡死不动了

网友P:
        电机堵转时的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7倍,即相当于瞬间起动电流,这是大多数电气同仁的正确答案。但也必须指出:如果堵转状态继续、电气保护未动作或动作迟缓,则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堵转时的电流就可能大大超过额定电流的5~7倍,形成三相绕组的短路电流。

网友Q:
是5到7倍,不错,电工手册上都有的!最多的还是6到7倍!

网友R:
引用 网友P:
电机堵转时的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7倍,即相当于瞬间起动电流,这是大多数电气同仁的正确答案。但也必须指出:如果堵转状态继续、电气保护未动作或动作迟缓,则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堵转时的电流就可能大大超过额定电流的5~7倍,形成三相绕组的短路电流。
学习了

网友S(2009-03-24):
请问各位有瞬态法测电机堵转数据吗?谢谢!

网友T(2009-12-30):
学习了,有加深了理解。

网友U:
为什么要测电机堵转数据?难道不是普通电机?普通电机的堵转数据可以从电机手册中查到。

网友V:
记得好像是8~12倍,交流接触器的可开断电流除以额定电流就应该是这个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