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300 400的问题

楼主(2009-01-15):
s7-200 300 400三种软件有什么不同?我指的是比如300的软件能否对200的PLC编程?

网友A:
200的编程软件为:STEP7-MicroWIN,.. 300/400的编程软件为:step7..

300的软件不可以对200的PLC进行编程..

网友B:
300的软件不能对200的PLC编程。

网友C:
300和400可以用一个软件STEP7  200的有自己的专用软件STEP7-MicroWIN

网友D:
300的软件不能对200的PLC编程

楼主:
就是说200的软件是独立的 300和400的可以同用一个软件编程序是吗

网友E:
6楼的是对的200的有自己的专用软件STEP7-MicroWIN                        300和400可以用一个软件STEP7

网友F:
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理会!

楼主(2009-03-18):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理会!

我是因为不知道才在这里发问的 你不帮忙回答也就算了 还这样起哄。。。

强烈鄙视你这样自以为是的 人

网友G:
呵呵 同行莫伤和气  一起进步吧

网友H:
现在200的软件有两种:MicWin_V40和STEP_7-MicroWIN_V4_SP3。前者针对进口PLC,后者针对国产PLC.

300的软件现在最新为step7_v54_sp31。但200和300不能互换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