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跌落保险200A, 结果在90A就频繁熔断,求助大家, 急!!

楼主(2009-01-15):
有10余台690v/10kv厢式变压器,高压10kv侧跌落保险是200A,但是低压侧电流不到1400A,这时高压侧跌落保险20分钟左右就频繁熔断,谐波已经测试过可以排除。高压侧没有测量装置。请有过类似经验的专家们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多大变压器?1000KVA变压器高压侧才57A,你的是1600KVA变压器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不能够用跌落保险,应该用真空开关等。

保险丝爆可能你的保险丝不是200A,只是熔断器是200A的,保险丝可以安装5-200A范围内任意一种

还有就是因为熔断器接触不良等发热,导致熔断体小电流熔断。

网友B:
保险丝没选错的话,可能是接触不良发热熔断

网友C: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不能够用跌落保险,应该用真空开关等???

我们厂里2000KVA变的高压侧负荷开关前就用跌落保险。

网友D: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不能够用跌落保险,应该用真空开关等???

我们厂里35KV进线主供,10KV备供(主供停电,10KV备供作工厂保安用电)

1250KVA变+200KVA进线的高压侧真空开关前就用跌落保险。

网友D: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不能够用跌落保险,应该用真空开关等???

我们厂里35KV进线主供,10KV备供(主供停电,10KV备供作工厂保安用电)

10KV备供1250KVA变+200KVA变进线的高压侧真空开关前就用跌落保险。

网友E:
不熟悉高压供电设备,除了上述朋友说的熔断丝或接触不良问题,是不是还有可能是三相不平衡或功率引数太低造成的?

楼主: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有人说变压器偏流,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偏流?

网友F: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应加装综保设备。光用跌落保险,对线路及变压器的保护不全面。

网友G: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不能够用跌落保险,应该用真空开关等???

网友H:
估计是接触不良造成发热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I:
    可能是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今天10kv  PT柜内 消弧消谐装置的A相保险顶出,判断此相有接地,但是跌落保险没有熔断。

网友J:
“有10余台690v/10kv厢式变压器,高压10kv侧跌落保险是200A,但是低压侧电流不到1400A   ”

1、应该是690KVA/10kv厢式变压器;

2、低压侧电流1400A 时,变压器的视在功率是952KVA

3、所以,低压侧电流不到1400A高压侧跌落保险20分钟左右熔断是正常保护行为,不是故障。

网友J:
4、你的变压器处于严重过载运行状态!

楼主:
变压器是1600KVA。

今天发现一台跌落保险下端去往厢式变压器的电缆头1相接地熔断。还发现变压器内的200A 保险都正常。跌落保险质量以及熔丝质量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各位指教。另外请推荐可靠一些的跌落保险厂家,谢谢!

网友K:
你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没什么了。

网友J:
1、“10余台690v/10kv厢式变压器”是怎么回事???

2、是你的口误,还是设备的故障???

网友L:
你们公司变压器容量这么大还用跌落式熔断器,真不知道电力是怎么验收的?

楼主:
10余台690v/10kv厢式变压器,是变比是690变10000,容量是16000kva。

可能是跌落有问题,或熔丝质量不好,还在查另外请推荐可靠一些的跌落保险厂家,谢谢!

楼主:
笔误。

应该是1600KVA

网友M(2009-06-10):
对:张智勇 关于

多大变压器?1000KVA变压器高压侧才57A,你的是1600KVA变压器

变压器800KVA及以上不能够用跌落保险,应该用真空开关等。

保险丝爆可能你的保险丝不是200A,只是熔断器是200A的,保险丝可以安装5-200A范围内任意一种

还有就是因为熔断器接触不良等发热,导致熔断体小电流熔断。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早认识我,就可以提供200A的熔断器了,呵呵!

网友M:
美国都用熔断器的,kaiguan

网友M:
如果再有相关事情我可以提供消息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