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通与岛电FP93仪表进行通讯,参数设置无问题,但是通讯状态显示为1

楼主(2009-01-15):
我用的mcgs通用版6.2(01.0000)与岛电FP93仪表进行通讯,计算机接口是USB口转串口,再用232转485,参数设置无问题,但是通讯状态显示为1 ?

网友A:
1、建议你首先应该检查一下串口使用是否正常使用;

2、看一下驱动配置是不是老版本了.

你可以试一下以上两种方法哦

呵呵~~~~~~~~~~~~~~~~~~~~~~~

网友B:
FP93里有个参数,将com灯置1,com灯亮了,才可以进行外部通讯.

在mcgs里通讯状态为1代表参数设置不正确,你也可以查看一下仪表地址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2016-05-30):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我用力控也通讯不上,PLC485通讯也不行,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8-03-27):
转多了不行的,我在工控机上装了个通信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