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OMRON CP1H的PLC经过串口连接怎么同步使用

楼主(2009-01-15):
就是两个PLC可以经过主站的来控制从站的程序。另连接的串口电缆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两台PLC通讯还要看你加的是哪种通信附件。有CP1W-CIF01、还有CP1W-CIF11

网友A:
如上图,用PC LINK的通讯方式来控制。

网友A:
下图是用CP1W-CIF01附件来通讯的接线方式。

网友A:
下图是用CP1W-CIF11附件来通讯的接线方式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已经搞定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