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控制电源采用外部、或内部供电的理念

楼主(2009-01-15):
ACS800变频器的24V控制电源采用外部直流电源或内部电源供电:

  其各自的控制理念如何?还有其有缺点,有那位能说说的???

谢谢啦!~

网友A:
没啥理念

外部供电时  如果强电没了   控制板还有电   可以观察故障   判断跳闸的问题

现在外部供电的柜子多        也应该是因为这个

网友B:
外部供电,注意电源质量,我以前项目也采用外部供电,结果老烧保险,后来就直接改成内部供电了。

网友B:
对于调试来说,外部供电方便,但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C(2009-04-26):
我有点没懂...内部供应电24vDC是不是还是由一次线380v变过来的?

网友D:
是的,内部供电有一次电源整流而得,因为控制板等都是直流电

网友E:
在用DP通讯时应该用外部供电吧。如果是内部供电,假如给变频器断电了,那么DP通讯就断了。

网友F:
外部供电和内部供电要考虑冲突的问题哟,否则会报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