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P直流调速70A上电马达正反转

楼主(2009-01-15):
给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我有一台590P调速器接通三相电,马达就正反转,把A4断开故障依旧,面班上正反转灯来回闪,磁场电流控制,反馈方式是电枢电压反馈.请高手指点下怎么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控制板有问题,可以联系0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问题,keyi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问题,可以换一块试

网友C:
禁止逻辑问题或者信号干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问题,keyi
建议恢复出厂设置,重新组态看看,如果还不行的换个主板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应该是控制板问题,keyi
建议恢复出厂设置,重新组态看看,如果还不行的换个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