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微亮,是否感应电压所致?

楼主(2009-01-15):
一控制柜,指示灯非LED,是小灯珠,发现没有通电信号时,指示灯微亮,在夜晚十分明显,用万用表测指示灯两端电压,在70V左右,怀疑是感应电压造成指示灯微亮,有何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该控制柜,指示灯按钮一体式的,更换成LED的,不太现实

网友A:
灯泡额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
额定电压是220V,

网友B:
应该就是感应电

电缆屏蔽接地不好吧

网友C:
电缆屏蔽接地是好的 电抗过滤看看

网友D:
                可能是零线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感应电

电缆屏蔽接地不好吧

电缆没有使用屏蔽线

网友E:
感应电所致,电缆有没有使用屏蔽线

网友F:
怀疑是零线带电吧?实际测一下

网友G:
把零线重复接地就行了

网友H:
不一定,看看是不是plc晶体管输出带的指示灯,如果是的话,可能是选型有问题,栅极漏电电流造成的

网友H:
哦,请无视吧,没看到前面写了电压220

网友I:
欧也见过这种现象

是由380变的220V,用屏蔽电缆带三排LED指示灯,全部微亮,其中有一个亮的比较厉害,测量电压在60-80V之间,一直没找到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对其他信号影响不大

楼主:
这种指示灯是用在动力控制柜,设备是否运行的指示灯,就是220V的电压,接到接触器的辅助触头的,这种线路,我们还从没使用过屏蔽线,其他柜子好好的,就这个柜子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建议检查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K:
你把零线接好把火线用主控的一相 检查你的热继电器常闭都是否正常检查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L:
 检查零线

网友M:
v你把零线接好把火线用主控的一相 检查你的热继电器常闭都是否正常检查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N:
只要给控制电源短接一个电容,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O:
一:可能是控制柜的配线线规、绝缘不符规定。

二:柜体接地不好。

三:电器质量不好。

以上是一点认识,与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P:
检查该指示灯零线的接线端是否有接触不良松动现象

网友Q:
我认为不是零线的问题,,

网友R:
加个电容并联在小灯珠就可以了.耐压选比额定电压要高.容量0.47uf

网友S:
指示灯的零线是共用的,而火线是通过接触器的常开触点过来的。

如果零线不带电的话,在没有工作的时候火线是不会带电的呀,你能找出指示灯接线的电是从哪里来的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