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好奇怪,spd指令怎么不准确

楼主(2009-01-15):
我用高速计数器1ms是4个脉冲,而用spd指令1ms却是9个脉冲,怎么相差这么大?但越接近1S,两者的差别就很小(2个左右),如果我想每10ms准确测得脉冲个数,并对这个脉冲数做运算,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A:
应该可以理解的啊。

如果用高速计数器然后在然后再用定时器测,这个可是PLC要经过扫描来计算输入个数的,受PLC扫描时间影响。

SPD本身就是高速指令,不受PLC程序扫描时间的影响的。

我用SPD指令来控制过伺服电机的跟随系统,效果还可以。有兴趣可以交流,相互学习:www.plc.123ye.com

楼主:
可以与朱老师交流一下吗?qq:93311905

楼主:
高速计数器1s测到的的脉冲数是4300个,1ms是4个,spd指令1s测得的是4209个,而1ms是9个,显然这个9个不太正确?

网友B:
19.由SA系列的PLC(晶体管类型)的Y0输出连续脉冲,EH系列的PLC(Relay)的X0接收脉冲。当使用SPD指令检测脉冲频率时,发现当SA输出的脉冲频率达到20KHz时,EH PLC检测到的脉冲频率只有19967Hz,与实际频率相差33Hz。
这样的偏差在误差范围内吗?

答复:SPD指令的频率是根据一定的算法计算出来的,所以一定会有少许的误差。这样的误差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

楼主:
谢谢!请问下,2500线编码器的脉冲从X0、X1口进入(大约3K多的频率),从Y0、Y2口实时输出,有没办法?脉冲个数与时间误差大约能控制在多少范围之内?

网友C:
MAXIM-DALLAS专营 (IC/电子元器件产品专卖店)

可批发,可零售,只做原装,不是原装10倍赔偿,10片起售!!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D:
感觉这个差值还是很大的,不晓得用的什么PLC

网友E:
我用40EH002做过试验,PLC发100HZ的脉冲,SPD指令读到98个或99个每秒,不固定。

网友B:
对于精确的场合不建议使用SPD指令,可以考虑使用硬件高速计数器配合逻辑运算指令

网友F:
10ms定时中断配合高速计数器最准确。

网友E(2009-02-16):
今天有时间用EH2又做了一个SPD的试验,发现把取样时间放到一秒以上,X0输入点,计数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