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能否加接触器

楼主(2009-01-15):
变频器后加接触器,接触器接电机,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起,停。接触器闭合变频器运行,当达到50HZ时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停止,这样对变频器是否会有影响?请各位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之前是可以加的,但是变频器和电机中间最好什么都不加。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严禁后级加接触器。

网友B:
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突然断掉负载对变频器模块冲击很大容易烧模块。一般是禁止家接触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突然断掉负载对变频器模块冲击很大容易烧模块。一般是禁止家接触器的。

网友D:
通常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接触器,这是因为当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在没有吸合的请况下,变频器启动时并达到一定的频率后,接触器才吸合,就会出现很大的过载电流,使变频器过流跳闸或损坏变频器。如果在使用中必须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接触器,控制回路一定要确保在变频器启动时输出接触器是吸合的。不允许将变频器输出接触器作为停止或者启动元件使用。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有两种情况可以接接触器。一是工频变频转换的电路二是一台变频器带几台电机的 电路!

网友F:
通常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接接触器

网友G:
“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起,停。接触器闭合变频器运行,当达到50HZ时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停止,这样对变频器是否会有影响?请各位分析一下,谢谢!”

1、应该这样说,“在变频器运行期间,不得通过接触器等开关通、断变频器输出端的负载”;

2、如果有接触器,而接触器只是在变频器停车无输出时切换负载,就没有什么问题;

3、楼主“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起,停”是错误的,因为辅助触点,与主触点同时动作,这样无法保证负载是在变频器停车无输出的情况下切换的!

4、用接触器辅助触点对变频器进行连锁控制是正确的,例如 :

1)当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闭合时,变频器才可以启动;

2)当变频器停车后接触器的控制回路方可断开;

网友H:
不错,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I:
楼上说的有理!干吗接后面呀

网友J:
可以的,

不过须接制动电阻,我修过电梯上的变频器,见后面有接触器,常开常闭好几组。电梯能等变频器停下?没时间啊。

网友K:
输出接触器是可以加的。但要保证接触器断开时,变频器为滑停状态。大功率电机(45KW)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L:
在电气线路使用中,必须坚持在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第一的前提下,满足工艺的需求。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在变频器后加接接触器,在变频器前加接接触器不能满足工艺要求吗?

网友M:
可以加的~~~~~~~~~~~~~~

网友N:
1、在变频器运行期间,不得通过接触器等开关通、断变频器输出端的负载;

2、可以加接触器,但接触器只是在变频器停车无输出时切换负载;

3、“用接触器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起、停”是错误的,因为辅助触点,与主触点同时动作,这样无法保证负载是在变频器停车无输出的情况下切换的!

4、将接触器辅助触点和变频器的运行输出信号进行连锁控制,确保在接触器闭合后即变频器有负载时才能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停止后才能断开接触器。

网友O:
最好不要加,不明白为什要这样加呢?目的是什么?

网友P:
一般情况下不可以

网友Q(2009-02-14):
小功率的可以加(11KW以下)但要保证以下几点,1接触器要吸合可靠不能误动作尤其是在变频器额定工作时。2断开接触器时要保证此时变频器已完全没有输出。3要做到启动前先吸合接触器后启动变频器,停机时先停变频器再断接触器。否则轻者会使变频器跳保护重者会损坏变频器。

如果不是工艺有特殊要求最好不要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装任何装置

网友R:
我有看到过,可以加,

网友S:
变频器输出端有多台电机时可以加接触器,最好是小功率的电机,也可以加带过载的保护开关!并将接触器辅助触点和变频器的运行输出信号进行连锁控制

网友T:
好像是不能加的吧!如果你就要加,我可拿你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