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电压由400v调到420v时的耗电问题?

楼主(2009-01-16):
我厂有一台800kva的变压器,分接器的400v档烧掉了,只能接在420v档上,现在正使用着。

现在问题是,耗电(电费)会增加多少呢?请高手们帮忙参考一下,大概会增加百分之几?

负载大多数是电动机,7.5kw,2.7kw 接触器控制,有一小部分小电机(400w)是变频器控制。

网友A:
负载是电动机,耗电(电费)不会增加。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

电动机类负载耗电量不变,电阻类负载耗电量增加。

网友C:
负载是电动机,耗电(电费)不会增加。

进线电压稳定吗?防止进线电压的升高。

多准备些照明灯泡、灯管。这些东东容易坏。

楼主:
谢谢大家,这样心中就有数了!

网友D:
耗电量当然要增加,不管是电机还是照明,因为每一种负载的阻抗或者是电阻是固定的,它上面所标定的额定的电压和电流还有功率都是根据阻抗和电阻来的。电机的星三角的运行特性就是一个很能说明的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耗电量当然要增加,不管是电机还是照明,因为每一种负载的阻抗或者是电阻是固定的,它上面所标定的额定的电压和电流还有功率都是根据阻抗和电阻来的。电机的星三角的运行特性就是一个很能说明的例子。

负载是电动机的话,拖动负荷不变的话,耗电量当然要增加??增加的耗电量作何用?电机拖动负荷不变的话,电压高时电流减小,电流小减少则线路损耗减小。照明是阻性负载,电压高电流大,耗电量当然要增加。

网友D:
接楼上;难道同一台电机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法的功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F:
    电压高了,可能会对用电设备有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楼上;难道同一台电机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法的功率是一样的吗!

同一台电机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型接法,拖动负荷不变的话,输出功率是一样。

网友G:
耗电量当然要增加

网友D:
togong1:如果电压高低对电机的耗电量没有影响的话,也就是功率不变,那么我们不妨把电压降低,直至降到安全电压36v以下,岂不更好。

网友D:
to gong1:对增加的耗电量作何用的解释,增加的耗电量当然是电机发热,如果电压过高,直到烧毁电机。现在的问题是420v的电压是不会烧电机的,电机应该比正常的额定电压有所温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togong1:如果电压高低对电机的耗电量没有影响的话,也就是功率不变,那么我们不妨把电压降低,直至降到安全电压36v以下,岂不更好。

那么电流呢?有没有想过?损耗哪个大?项羽的意见,只要功率不变,任意的电压都可以了。

网友D:
不是的,我是说电压的变化就是功率的变化。那只是个假设,并不针对相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用电负载。

网友H(2009-03-23):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我是说电压的变化就是功率的变化。那只是个假设,并不针对相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用电负载。

引用 网友D:
耗电量当然要增加,不管是电机还是照明,因为每一种负载的阻抗或者是电阻是固定的,它上面所标定的额定的电压和电流还有功率都是根据阻抗和电阻来的。电机的星三角的运行特性就是一个很能说明的例子。



项羽的观点是“耗电量当然要增加”还“不管是电机还是照明”他的理论是“因为每一种负载的阻抗或者是电阻是固定的”。

首先,东方要肯定项羽的思路清晰,他提出了结论的根据。这比大多数回复都要规范。

XW:什么是“不规范”的回帖?

东方:只有观点没有根据的回帖就不如项羽规范。如我不是秘密:“耗电量当然要增加”。虽然和项羽观点相同,就没有项羽讲得有根据。

XW:那么,就是“耗电量要增加”了?

东方:不是这么简单。

XW:那么是不是“耗电量当然不变”?

东方:你这样讲就是不讲道理的回帖,不是最规范。

XW:你这也不是,那也不规范,到底耗电量当然是变还是不变?

东方:电动机的负载特性有几种,它们对电压变化的反应是不相同的。有的变,有的不变。

XW:等于没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