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440V电压下,用额定是400V的断路器,能行吗?

楼主(2009-01-16):
国外的项目,用的是440V的交流电。我选型是,施耐德的断路器,标的额定电压是400V,不知道这么用行不行,会不会出问题。请各位能提些建议。谢谢。

网友A:
最好选择电压规格高的断路器,

如果没有就选分断能力相对较高的施耐德NS**H系列吧

网友B:
存在安全隐患。最好选择电压规格高的断路器

网友C:
实际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可能会遇到有些麻烦:出口商检,产品交接验收,使用者的猜疑.......

楼主:
哦,忘了说明了,是一路小的用电箱,才10A我想用C65N-3P-D10A,这个标定的是400V。NS的断路器,没必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明了,是一路小的用电箱,才10A我想用C65N-3P-D10A,这个标定的是400V。NS的断路器,没必要吧?

那就C65系列或者NC100H系列,400V和420V使用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至少你就过不了验收那一关······我们国内660的电压等级就很多啊。

网友E:
实际应用效果基本能行,但严重不符合施工、用电规程要求,若是正规工程肯定不能予以验收!

楼主:
我想用GV2-ME16,马达空开。这个接440V没问题了吧。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F:
会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情况下不会存在,但是当短路电流过大的情况下,就…………呵呵:)

ABB的线路保护产品可以考虑使用,多级的额定电压400V/440V,他的电压选择范围比较宽,可以考虑S263D-10A。价格上和施耐德C65N-3P-D10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