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逆变器F011过流故障分析实例

楼主(2009-01-16):
1 引言
  唐山三友集团兴达化纤有限公司于1996年安装了奥地利兰精公司生产的纺丝机,该纺丝机导丝辊与牵伸辊用西门子6se70系列矢量控制的逆变器驱动,采用编码器闭环速度控制,该逆变器具有高动态品质,高转速精度,带有各种功能保护、显示参数、故障自诊断功能等,该逆变器硬件选件为pmu参数设置单元,主板为cuvc板,通讯板为cbp1板,操作面板op25,rs-485通讯连接口,带有监控调试软件drivemonitor,可以在线调试及监控。该传动系统的计量泵由la5型、额定功率为37kw、额定电流为73a的电机传动,在运行中逆变器显示f011过流故障。

2 控制系统图
  控制系统图如附图所示。

q01- 直流熔断器 r01- 直流电阻 k01-中间继电器 k11- 中间继电器
l01- 滤波电抗器 pg-编码器 m01-主电机 m02-风扇电机 f-风扇电机热保护
附图 控制系统图

3 f011过流故障分析
  故障确认后,启动又出现故障,故可能为硬故障。该故障信息f011为过流故障,即该装置由于过流而关机。电气人员检查逆变器输出是否短路,是否有接地故障;工作电机是否过载;联接电机的联轴器是否正常;电机与逆变器是否匹配等。检查以上项目均无异常现象。用r005检查电机输出功率为24%,用r004检查电机运行电流为35a。从以上参数分析,机械故障排除,可能是电气故障。从电工的值班记录中发现,前一段时间经常出现f053故障,f053代表速度信号发生器p215的变化允许值已经超过,并且已经把原来的p215为3改为11,从以上情况认为过流故障的引起可能与编码器反馈有关,合闸,按故障确认,用r218检查电机运行速度的实际值,启动开始由0.000hz升至69.000hz,过几分钟后,显示0.000hz,跳闸,说明编码器内部故障,造成过流,引起跳闸。停机后,拆下编码器。

4 故障处理措施
  合闸后,按故障确认,变频器在显示参数状态“009”下,把原来转速闭环控制改为开环频率控制。过程如下:
p060=5 选择功能“系统配置”
p051=3 访问等级“专家模式”
p100=3 开环控制
p060=1 返回
  按p键后,运行参数显示009,代表“准备开机”状态。重新起动,变频器正常。
  打开已拆下的编码器,发现里面有5根内部连接线,其中有1根裸皮。用绝缘胶布包好,再把测速机接上+15v电源,串上电流表,读数为45ma,转动转轴,用万用表直流档量a、b通道有电压输出,幅值为15v,说明编码器已修好。
  停机,重新换上已修好的编码器,按以上方法将p100由3改为开机起动,正常。

5 结束语
(1)f011过流故障首先要检查逆变器输出有无短路、接地故障;工作机器有无过载;然后检查编码器是否正常工作。
(2)可以直接利用r 218参数直接显示测速值来快速诊断编码器的好坏,在实际应用中也可利用主给定参数p443.1来与测速值相比较差值的大小来判断。
(3)利用系统参数p060修改参数方便、迅速。
(4)在安装及拆卸编码器时,必须先断开编码器的联接电源,不要带电拆接编码器线,以免损坏。
(5)在更换编码器时,接线后一定要注意核实编码器接线是否正确,与接线要求是否一致,以免将线接反,造成逆变器启动后编码器向其传送的信号与实际速度信号相反,预期的负反馈变成正反馈,结果也会出现f011过流故障而迅速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