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芯电缆与铝芯电缆的区别

楼主(2009-01-16):
铜芯电缆与铝芯电缆除价钱与载流量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啊? 现在有一个学校的配电工程,做好后闲造价太高,其他的能减的都减啦,如果把所有的铜芯电缆改为铝芯的可不可以啊? 我感觉不是很好,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要是最求造价低  铜改吕没啥不可以的  只要设计达到要求

网友B:
铜改铝有两个问题:1铝线容易氧化,接头处特别容易因此接触不良,容易引发火灾,需要仔细处理。2在相同载流量的情况下铝线比铜线电阻大,不太适合电阻类大电流负荷使用。不过作为一般的照明或小型设备用电完全是可以的,毕竟相同载流量的情况下,铝线的价格是铜线的一半

网友C:
铝芯线的易氧化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学校类最好不要用。

网友D:
不是不可以。但也不能为了钱不考虑以后的维修啊。现在除了特殊的场合(铜腐蚀严重的场合)一般都用铜芯的电缆。既然是一个工程。我建议主线应该用铜芯的。因为现在的所有接线端子都是铜质的呀。

1·容量一定要足够。

2·接头一定要处理好。(与铜结合的部位要用铜铝接线鼻子)

网友E(2009-04-17):
建议用加铝电缆 它腻补铝电缆的缺点   又比铜价格低`!

网友F:
楼上说得都正确。我觉得能减就减,这是一个光顾眼前益利,而不顾日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