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的额定电压如何选择?

楼主(2009-01-16):
普通住宅楼进线处需安装浪涌保护器,但浪涌保护器的额定电压如何选择呢?是选择230V的还是选择440V的呢?

网友A:
看进线区别:三相380V五线制或者三相380V四线制的选用440V浪涌保护器。单相220V两线制或者单相220V三线制的选用220V浪涌保护器。

另外注意:

选用的浪涌保护器的防护级别,住宅楼进线处三相380V用2级;单相220V用3级。

TN-C-S系统线路在进入建筑物总配电箱后,PEN线分为N线和PE线独立布线,只需在相线-----PEN线之间加装电涌保护器。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