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大家怎么判断压缩机的好坏

楼主(2009-01-16):
在实际维修中换压缩机往往是从市场上买旧的,但好多在空载的时候压缩机是好的但装到系统上就会出现制冷量达不到,有时还会出现高压压力偏底低压压力偏高的情况。 请问有什么办法在不装入系统时就能判别压缩机的好坏。

网友A:
装上压力表试车,看压力上求上去.

网友:
装上压力表试,看压力上不上去. 。

网友B:
看电流大不大,运行声音是否正常,制冷是否正常。

网友C:
这和新旧没有关系,一个压缩机到手上以后先看一个各项线圈是不是完好.再连上设备,加上两个压力表,充上气体,让设备运行起来,以压力,电流,声音这些数据和现象来判断它的好坏.(不同的系统有不一样的数据,如果你是高手当我白说)不能说是线圈好了那它就好了,有时侯压缩机功率下降会害死人的.随便写的,不足只处请指正.(顺便问一下,这是个什么论坛啊,好久没来都搞不清楚了!)

网友D:
应该是看压力上升的快慢

网友E:
不仅仅看压力是否保持
也要看连续输出功率,比如处于正常状态是不能总是压力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