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断和过流保护整定的区别?

楼主(2009-01-16):
速断保护是:根据被保护线路躲过末端最大短路电流而整定。它不能对整个线路起保护作用,只能保护线路一部分。请高手解释下“被保护线路躲过末端最大短路电流”和“只能保护线路一部分”的含义? 过流保护是: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整定。请高手解释下“躲过最大负荷电流’含义? 请详细说明啊!拜谢了!!!!!!!

网友A:
速断保护和过流保护通常是通过同一个ct来测量的,不过2组ct的整定值是不同的,一般速断的整定值比过流整定值大,所以当电流大于速断整定值时就会发生速断保护动作,此时的过流的继电器也动作,但速断是没有时限的,0秒动作,而过流要有一段时间 才动作,我们这的是0.7秒动作,所以先发生速断保护。当电流值大于过流小于速断整定值时,就会发生过流保护动作

所以,当速断保护有故障不动作时,过流保护是作为速断保护的后备保护。/

速断保护整定原则为大于本线路末端三相短路电流,不带时限,所以它不能保护全线路,保护范围小;

过流保护整定原则为躲过最大负荷电流,带时限,可以作线路后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