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没烧,空开烧了!!!

楼主(2009-01-16):
总空开60A,A相负荷4KW B相 4KW C相 1.5KW,保险20A,现象:空开烧了进线端,零线烧了,但是保险没烧

网友A:
1、空开或保险丝质量不合格

2、空开和保险丝选型不配

3、空开的分段能力不够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觉得是选型不匹配。

网友C:
进线端的螺丝没有拧紧。不过载和短路,保险是不会熔断的。

网友D:
还有需要注意的 、有一部分人接线不注意 、压的绝缘层导致电流不够过严重发热所致也有可能、对于动力电缆接线需要注意的、

网友E:
选型不对,呵呵

网友F:
熔丝选择不合适热惯性太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空开或保险丝质量不合格

2、空开和保险丝选型不配

3、空开的分段能力不够

再加上一条:

4、空开接线螺栓压接不紧。

网友H:
进线端的螺丝没有拧紧。不过载和短路,保险是不会熔断的。说的不错!

网友I:
是空气开关的里面的触头质量不好,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J:
可能是你的线接的虚..............

网友K:
我和1楼3楼,4楼的朋友看法相似!

网友L(2009-06-01):
估计空开与导线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进线端的螺丝没有拧紧。不过载和短路,保险是不会熔断的。

还是安装的问题,螺丝没有上紧

网友N:
把空气开关拆下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空气开关进线测背面的绝缘板因受潮被击穿了,这样就致使了进线与电盘的铁壳短路短路,而你的零线有接了电盘的外壳就相当于进线与零线短路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现象。

不知我的推测是不是正确你可以验证一下,为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建议电器安装板最好选用绝缘板,因为现在空开的背面绝缘板实在是薄的可怜。

网友O:
同意3楼和14楼网友的分析。

网友P(2009-07-20):
14楼说的在理,我处理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把空气开关拆下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空气开关进线测背面的绝缘板因受潮被击穿了,这样就致使了进线与电盘的铁壳短路短路,而你的零线有接了电盘的外壳就相当于进线与零线短路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现象。

不知我的推测是不是正确你可以验证一下,为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建议电器安装板最好选用绝缘板,因为现在空开的背面绝缘板实在是薄的可怜。

有点迷糊。。如果进线和零线短路,这相的保险应该烧掉的吧。。。

我感觉应该是螺丝没拧紧造成的吧

网友R:
一人手持猎抢,向熊射击了一抢,结果熊没倒下,人到倒下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N:

把空气开关拆下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空气开关进线测背面的绝缘板因受潮被击穿了,这样就致使了进线与电盘的铁壳短路短路,而你的零线有接了电盘的外壳就相当于进线与零线短路了,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现象。

不知我的推测是不是正确你可以验证一下,为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建议电器安装板最好选用绝缘板,因为现在空开的背面绝缘板实在是薄的可怜。

网友T(2009-09-16):
保险烧坏还有其它的可能吧,如果你平凡操作,也会的,开了关关了开,肯定也会少保险的。

网友U(2009-11-30):
应该是螺丝没拧紧啊    打火了   烧了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