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SQL 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1-16):
各位师傅好:

我在安装wincc SQL时,在安装至100%时弹出对话框“Setup finished with err”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哪?

网友A:
点击确定,然后重新启动~~

卸载SQL,重新启动,使用一些工具软件对注册表进行清理,如超级兔子。

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关闭防火墙,防病毒软件。

以上

网友B:
安装SQL前应先装一个winxpsp2r的补丁,然后在填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启用消息队列,然后再装SQL,顺序不要搞错,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最好重新装操作系统.

网友D:
使用的是windows-xp-sp2-professional 安装版的系统吗,  建议重新安装系统重装SQL

网友E:
最好重新装操作系统或重新装SQL

网友F:
安装西门子的软件系统最好干净,也就是最后是新安装的,不要有其他软件。

不知道西门子的软件怎么做的。

网友G:
重新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再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