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伺服使用旋转变压器反馈时如何进行位置控制?

楼主(2009-01-16):
       欧美的伺服使用旋转变压器比较多,不像日系的使用光电编码器比较多;但是旋转变压器的输出不是脉冲,这样就不能像日系那样把反馈的脉冲与外部例如PLC等给定的脉冲个数进行比较(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做的),以实现位置控制;那应该是怎么去实现位置控制的?谢谢。

网友A:
用旋变需要单独做信号解算,一般采用专用芯片,比如Analog Device公司(ADI)的AD2S1210等,也有人自己处理,以获得每圈高达4096的位置分辨率。

网友B:
我见过LENZE的伺服使用旋转变压器, 用profibus总线读取位置, 去实现位置控制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的意思是:通过旋变输出是可以计算出绝对位置,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日系的伺服,内部位置环软件通过比较上位机如PLC发出脉冲的个数和光电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个数之差,就可以知道当前是否到达给定的位置。但是如果是旋变,不能反馈脉冲,虽然知道当前电机的位置,但是怎么把上位机PLC发出的脉冲个数与“位置指令”对应起来呢?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是旋变,外部位置指令是以什么形式送给伺服的? 日系伺服外部"位置指令"一般是以脉冲个数的形式送给伺服进行控制的。

网友A:
上位控制器发送的脉冲在伺服驱动器内也是通过计数器转化为数值后再与反馈数据相比较。

其实,日系伺服广泛采用17位的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反馈数据是串行数据,而非脉冲;就算是松下A4的2500ppr增量反馈编码器也不在给出脉冲,而是直接给出串行数据了。

因此无论反馈元件是什么类型,外端口都可以是脉冲,这不受影响

网友C:
采用旋变,从应用角度来看可以等效为一个1024或者2048线数的编码器,不过能够提供单圈绝对值信息。

网友D(2012-06-27):
旋变的零位调整,是个问题,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