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9-01-16):
交流接触器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执行控制指令。

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具有常开和常闭功能的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 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

交流接触器的动作动力来源于交流电磁铁,电磁铁由两个“山”字形的幼硅钢片叠成,其中一个固定,在上面套上线圈,工作电压有多种供选择。为了使磁力稳定,铁芯的吸合面,加上短路环。交流接触器在失电后,依靠弹簧复位。

另一半是活动铁芯,构造和固定铁芯一样,用以带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的开短。 20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利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磁力,快速拉断电弧,以保护接点。

交流接触器制作为一个整体,外形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功能始终不变。无论技术的发展到什么程度,普通的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

熔断器其实就是一种短路保护器,广泛用于配电系统喝控制系统,主要进行短路保护或严重过载保护。工作时,熔断器串连在被保护的电路中。当电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时,熔断器中的熔断体将自动熔断,起到保护作用,最常见的就是保险丝。另外还有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关",也是一种短路保护器,当过流时,它会自动跳闸,起到保护作用;熔断器、断路器都是保护电器。但它们不是一样.断路器是总称,它分为两种——框架式断路器和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框架式断路器俗称万能断路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俗称空气开头。他们具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可重复使用。寿命一般在几千次到几万次。熔断器是靠熔体熔化保护线路的一种电器,不可重复使用。保护以后需要更换熔体。如有需要可咨询北京低压电器厂.

熔断器与断路器的区别:
他们相同点是都能实现短路保护,熔断器的原理是利用电流流经导体会使导体发热,达到导体的熔点后导体融化所以断开电路保护用电器和线路不被烧坏。它是热量的一个累积,所以也可以实现过载保护。一旦熔体烧毁就要更换熔体。断路器也可以实现线路的短路和过载保护,不过原理不一样,它是通过电流底磁效应(电磁脱扣器)实现断路保护,通过电流的热效应实现过载保护(不是熔断,多疑不用更换器件)。具体到实际中,当电路中的用电负荷长时间接近于所用熔断器的负荷时,熔断器会逐渐加热,直至熔断。像上面贴子说的,熔断器的熔断是电流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起到对线路进行保护的作用,它是一次性的。而断路器是电路中的电流突然加大,超过断路器的负荷时,会自动断开,它是对电路一个瞬间电流加大的保护,例如当漏电很大时,或短路时,或瞬间电流很大时的保护。当查明原因,可以合闸继续使用。像上面贴子说的,熔断器的熔断是电流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断路器,只要电流一过其设定值就会跳闸,时间作用几乎可以不用考虑。断路器是现在低压配电常用的元件。也有一部分地方适合用熔断器,这里不再深入讨论了。

网友A:
楼主的精神可嘉,但是太基础了吧。

网友B:
   从基础抓起呀,谢谢

网友C:
入门基础

网友D:
一个KM都能讲如此细致楼主的职业是老师吧?

网友E:
MAXIM-DALLAS专营 (IC/电子元器件产品专卖店)

可批发,可零售,只做原装,不是原装10倍赔偿,10片起售!!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F:
看看,都学习了。不过好像是厂家的说明书之类的...............

网友G:
从基础抓起呀,谢谢 值得学习!!!!!!

网友H:
熔断器其实就是一种短路保护器,主要进行短路保护或严重过载保护。

网友I:
从基础抓起呀,谢谢 值得学习

网友J:
如有需要可咨询北京低压电器厂------ 看出来了,楼主是北低的。还好这广告做的还算收敛、委婉,不那么明目张胆

网友K:
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

我还没有见过带常闭的呢?

谁知道接触器的主触点有常闭的啊,能告诉我是哪个品牌的哪种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