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昆仑通态的软件除了运行工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检测到软件狗?

楼主(2009-01-16):
谁知道昆仑通态的软件除了运行工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检测到软件狗?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哦..............

软件的软件狗只有在mcgs软件运行时才能识别,没有mcgs的软件无法检测到的

网友B:
1. 在组态环境运行时,启动界面有检测到多少点软件狗的信息;

2. 组态环境打开后,点击帮助菜单,选择关于,可以看到识别到的狗的序列号和点数;

3. 第一次运行工程时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