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MRON PLC控制绝对值串行输出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09-01-16):
OMRON----CP1H  :   编码器为绝对式串行输出 :

希望PLC能稳定的读出编码器的值

楼主:
小弟邮箱taonanren2@163.com       编码器输出DO直接接在I/O点上 用程序实现片选和时钟输入

楼主:
 各位大虾  给个案例哈

楼主:
哈  小弟做了一个 烂了点 不过还是读出来了 相对还算稳定   高兴ING!!!

网友A:
你是长春的吗???长春的超维

网友B(2009-02-16):
能不能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楼主:
一定要用晶体管的PLC

用电平高低变换模拟了片选和脉冲。打到编码器里面。就出来信号了。

我的程序比较繁琐,没什么价值,说说思想就行了。大家应该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