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制作问题

楼主(2009-01-16):
请问一下我想把两个不同的功能键叠加到一起,怎么做到同时触发,现在的是放在顶层的触发,下层的没作用,是不是本来就不行。谢谢

楼主:
已经搞定,有新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像三菱一样,在注释栏中写入所需信息,在程序中写入程序,MOV  K1 D0,把第一条注释写入寄存器D0,显示在触摸屏中。台达的是不是宏的功能做到,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用一般信息显示/复状态按钮等方法都可以实现(可以分N个状态,每个状态显示一条信息),

楼主:
一般信息显示就不能用寄存器了,只能用辅助继电器了。

复状态按钮不知道怎么用,选WORD有256种状态,存储器是地址怎么设,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文字信息显示!

网友B:
维控触摸屏可以这么做,一个动作对应着一小段脚本程序。网址:www.we-con.com.cn,qq:15506172,

网友A:
to:radishkz

  一般信息显示是可以用寄存器的,比如一般型信息显示地址用D0

实现方法,新建一般信息显示,读取地址用D0 》新增状态总数为此信息最大信息条目(默认为1,这里可以改为大于1的数值)》在属性左上栏就有最大信息数减一个状态。0状态就对应D0=0的信息,1状态就对应D0=1的信息。。。。

 复状态按钮实现方法同上

楼主:
谢谢AIBI,明白了~~~呵呵

楼主:
不是的哦,是K0对应d0=0的状态哦

楼主:
AIBI,现场试机不行了,信息显示不行啊,我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ld x1

mov k1 d0

D0在触摸屏里是一般型信息显示,状态为1时显示停止,现在x1有电了,但不显示1状态,监控是K0在d0里,请问下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就要上下对照你的plc程序了,肯定有地方用到d0 又把他复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