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问威纶的MT508SV3BL触摸屏要设置背光定时关闭,怎么做

楼主(2009-01-16):
我想在触摸屏里设置定时背光关闭功能,可找不到这个功能,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编辑 系统参数下 看看设定

楼主:
谢谢, 那个背光节能如果选1就是说1分钟没有触摸的话,背光就关闭,是吗

网友B:
对:dugang 关于
谢谢, 那个背光节能如果选1就是说1分钟没有触摸的话,背光就关闭,是吗
是这样.
0是不关断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