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带负载问题

楼主(2009-01-16):
本人在以前工作中碰倒过这样一个问题,在不改变原有仪表的基础上加一块无纸记录仪对原有温度控制进行记录.以前没有经验,采用了双支式热电偶,一支作为原有温度控制的输入,另一支作为无纸记录仪的输入.后来我发现采用一支热电偶作为原有控制表的输入并连至无纸记录仪一样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一只热电偶可以带多少块表?双支式热电偶有没有意义?说出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并过两块表没问题,再多我也没并过,估计并的太多肯定不会准确,双支的可以用在对温度要求很重要场合,同时检测,安全可靠!

网友B:
不太熟悉,请教下热电偶生产厂家,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C:
我以前用过的,1只热电偶带2块表。

楼主:
我是说带3块表能够依然准确测温吗?

网友D:
肯定误差会大一点,再有它们之间会有干扰,在要求不是很高时可以使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个一入两出的配电器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个一入两出的配电器试试。

汗一个,热电偶能用配电器吗?

只能用一入二出的温度变送器。

工业热电偶在指标上没有带载能力这一项指标。但是一般情况下要求二次仪表的输入阻抗要大于500K。

原则上说,一支热电偶接2个二次仪表有误差这是肯定的,至于误差有多大,你不妨自己做个试验。比如K分度热电偶在800度左右时,接一块表和同时接2块表,你看它们之间的显示误差就知道了,如果你能容许这个误差,我想你可以省下一块温变,否则还是加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个一入两出的配电器试试。

配电器只是用来仪表提供电源的吧?配用变送器肯定没问题,只是显示调节表的输入信号会改变为1-5V或4-20mA,那麽一般来说我的调节表也会要改变,划不来.

楼主:
对:斯蒂芬370642256 关于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个一入两出的配电器试试。

用双偶有问题吗?双偶我用表量过实际上双偶出线正极与正极是通的,负极也是如此.我怀疑其实双偶根本就是一只热电偶只不过多出了一对出线头!那麽这样的测量值应该也会相互干扰吧?

网友G:
嗯是个不错的问题啊,

有准确答案了吗,

网友H:
理论上“一只偶不能带一个以上仪表!除非带的表的输入电阻都为无限大。”原因是热电偶是有输出电阻的,因此由戴维南定理知带多个仪表时各仪表的有效电势会不等于相应的热电偶输出电势

但由于热电偶等效输出电阻很小,而仪表输入电阻一般很大(动圈表等磁电式仪表除外,当然现在动圈表基本灭绝了),故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带两个或以上表

最好还是不要这么用,如果有时觉得用两支不合算(如S/B/R偶一般上千了),则可以用变送器(几百)加配电器的方式

楼主:
对:lychang67 关于

理论上“一只偶不能带一个以上仪表!除非带的表的输入电阻都为无限大。”原因是热电偶是有输出电阻的,因此由戴维南定理知带多个仪表时各仪表的有效电势会不等于相应的热电偶输出电势

但由于热电偶等效输出电阻很小,而仪表输入电阻一般很大(动圈表等磁电式仪表除外,当然现在动圈表基本灭绝了),故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带两个或以上表

最好还是不要这么用,如果有时觉得用两支不合算(如S/B/R偶一般上千了),则可以用变送器(几百)加配电器的方式

内容的回复:分析很正确,向您学习!

网友I:
支持12楼的说法!

网友J:
加一个温度变送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可以随便并啊

网友J:
双支热电偶对于重要场合而言,接双显示是至关重要的,老弟!

网友K(2009-02-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ychang67 关于

理论上“一只偶不能带一个以上仪表!除非带的表的输入电阻都为无限大。”原因是热电偶是有输出电阻的,因此由戴维南定理知带多个仪表时各仪表的有效电势会不等于相应的热电偶输出电势

但由于热电偶等效输出电阻很小,而仪表输入电阻一般很大(动圈表等磁电式仪表除外,当然现在动圈表基本灭绝了),故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带两个或以上表

最好还是不要这么用,如果有时觉得用两支不合算(如S/B/R偶一般上千了),则可以用变送器(几百)加配电器的方式

内容的回复:分析很正确,向您学习!

顶一下  楼主是专业的

网友L:
不明白你有何必要非得让一只热电偶带三只仪表,拿好奇取代测量准确度?想标新立异吗?不知贵单位是以测量数据的准确为主,还是搞试验为主?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不明白你有何必要非得让一只热电偶带三只仪表,拿好奇取代测量准确度?想标新立异吗?不知贵单位是以测量数据的准确为主,还是搞试验为主?供参考。

真的不是作试验,确实工作中有应用,只有一个取样口,因此只能用一只感温体,有不想增加变送器的成本,切原有仪表不想变更,温度控制的要求也没有那样高.两只仪表我们有应用.只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