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1-16):
两台4KW变频器,1个带2台2.2KW水泵(格兰富),另1个带2台4KW水泵(格兰富),配2个压力控制器恒压供水,水泵均是一用一备.

4KW的变频器老是出现"电压过高"故障停机,而且白天没问题,总是晚上出故障,2.2KW的则没问题.

设备24小时开机,2.2KW供水管网有回流支路,4KW的没有,压力控制器的设置都一样.望指点.

网友A:
另1个带2台4KW水泵?啥意思么?

网友B:
是否设置了切换时间?切换条件?E07还是E15

楼主:
没有设置切换时间,始终只有1台泵工作,由外部选择开关来选择,显示故障代码E03.故障记录里停机点的电压400多伏

网友C:
是电网电压过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