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安全使用

楼主(2009-01-16):
一、漏电保护器的作用
1.什么是漏电保护器?
答: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开关)是一种电气安全装置。将漏电保护器安装在低压电路中,当发生漏电和触电时,且达到保护器所限定的动作电流值时,就立即在限定的时间内动作自动断开电源进行保护。
2.漏电保护器的结构组成是什么?
答:漏电保护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检测元件、中间放大环节、操作执行机构。 ①检测元件。由零序互感器组成,检测漏电电流,并发出信号。 ②放大环节。将微弱的漏电信号放大,按装置不同(放大部件可采用机械装置或电子装置),构成电磁式保护器相电子式保护器。 ③执行机构。收到信号后,主开关由闭合位置转换到断开位置,从而切断电源,是被保护电路脱离电网的跳闸部件。
3.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 ①当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出现两种异常现象: 一是,三相电流的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零序电流; 二是,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出现对地电压(正常时,金属外壳与大地均为零电位)。 ②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漏电保护器通过电流互感器检测取得异常讯号,经过中间机构转换传递,使执行机构动作,通过开关装置断开电源。 电流互感器的结构与变压器类似,是由两个互相绝缘绕在同一铁心上的线圈组成。当一次线圈有剩余电流时,二次线圈就会感应出电流。 ③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 将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线路中,一次线圈与电网的线路相连接,二次线圈与漏电保护器中的脱扣器连接。 当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时,线路中电流呈平衡状态,互感器中电流矢量之和为零(电流是有方向的矢量,如按流出的方向为“+”,返回方向为“-”,在互感器中往返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正负相互抵销)。由于一次线圈中没有剩余电流,所以不会感应二次线圈,漏电保护器的开关装置处于闭合状态运行。 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并有人触及时,则在故障点产生分流,此漏电电流经人体—大地—工作接地,返回变压器中性点(并未经电流互感器),致使互感器申流入、流出的电流 出现了不平衡(电流矢量之和不为零),一次线圈申产生剩余电流。因此,便会感应二次线圈,当这个电流值达到该漏电保护器限定的动作电流值时,自动开关脱扣,切断电源。
4.漏电保护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哪些?
答:主要动作性能参数有: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额定漏电动作时间、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其他参数还有:电源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 ①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在规定的条件下,使漏电保护器动作的电流值。例如30mA的保护器,当通入电流值达到30mA时,保护器即动作断开电源。 ②额定漏电动作时间 是指从突然施加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起,到保护电路被切断为止的时间。例如30mA×0.1s的保护器,从电流值达到30mA起,到主触头分离止的时间不超过0.1s。 ③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 在规定的条件下,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的电流值,一般应选漏电动作电流值的二分之一。例如漏电动作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器,在电流值达到15mA以下时,保护器不应动作, 否则因灵敏度太高容易误动作,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④其他参数如:电源频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在选用漏电保护器时,应与所使用的线路和用电设备相适应。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电压要适应电网正常波动范围额定电压,若波动太大,会影响保护器正常工作,尤其是电子产品,电源电压低于保护器额定工作电压时会拒动作。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工作电流,也要和回路中的实际电流一致,若实际工作电流大于保护器的额定电流时,造成过载和使保护器误动作。
5.漏电保护器的主要保护作用是什么?
答:漏电保护器主要是提供间接接触保护,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用作直接接触的补充保护,对可能致命的触电事故进行保护。
6.什么是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保护?
答:当人体接触带电体有电流通过人体时,就叫人体触电。按照人体触电的原因可分为直接触电和间接触电。 直接触电,是指人体直接触及带电体(如触及相线),导致的触电。 间接触电,是指人体触及正常情况下不带电,故障情况下带电的金属导体(如触及漏电设备的外壳),导致的触电。 根据触电的原因不同,对触电所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也分为:直接接触保护相间接接触保护。直接接触保护一般可采用绝缘、防护罩、围栏、安全距离等措施;间接接触保护一 般可采用保护接地(接零)、保护切断、漏电保护器等措施。
7.人体触电时的危险是什么?
答:人体触电时,通入人体的电流越大相电流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其危险程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感知-摆脱-室颤。 ①感知阶段。由于通入电流很小,人体能有感觉(一般大于0.5mA),此时对人不构成危害; ②摆脱阶段。指手握电极触电时,人能摆脱的最大电流值(一般大于10mA),此电流虽有一定危险,但可以自己摆脱,所以基本也构不成致命的危险。当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触电者将因肌肉收缩,发生痉挛导致抓紧带电体,不能自己摆脱。 ③室颤阶段。随电流加大和触电时间延长(一般大于50mA和ls),将导致发生心室颤动,如果不立即断开电源,将会导致死亡。 由此可以看出,心室颤动是人体触电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对人的保护,常用不引起心室颤动,作为确定电击保护特性的依据。
8.“30mA•s”的安全性是什么?
答:通过大量的动物试验和研究表明,引起心室颤动不 仅与通过人体的电流(I)有关,而且与电流在人体中持续的时间(t)有关,即由通过人体的安全电量Q=I•t来确定,一般为50mA•s。就是说当电流不大于50mA,电流持续时间在ls以内时,一般不会发生心室颤动。但是,如果按照50mA•s控制,当通电时间很短而通人电流较大时(例如500mA×0.1s),仍然会有引发心室颤动的危险。虽然低于50mA•s不会发生触电致死的后果,但也会导致触电者失去知觉或发生二次伤害事故。 实践证明,用30 mA•s作为电击保护装置的动作特性,无论从使用的安全性还是制造方面来说都比较合适,与50 mA•s相比较有1•67倍的安全率(K=50/30=1.67)。从“30mA•s”这个安全限值可以看出,即使电流达到100mA,只要漏电保护器在0.3s之内动作并切断电源,人体尚不会引起致命的危险。故30mA•s这个限值也成为漏电保护器产品的选用依据。
9.哪些用电设备需安装漏电保护器?
答:《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设置漏电保护装置。”以上规定讲了三个方面: ①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都要装设漏电保护器。因为建筑施工

网友A:
介绍得比较详细学习了,收藏。

网友B:
总结比较全面,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C:
比较实用的资料.可以学习一下!谢了!

网友D:
介绍得较详细,谢谢了!我们这儿是隧道施工,洞内湿度大,经常发生设备完好而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影响正常生产,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望指教,谢了。

网友E:
一般工厂很少使用漏电开关,很容易产生误动作,可以换一个不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网友F:
收藏了,但是实际应用中还是会有很多问题的正如5楼说的

网友G:
不错,就是装上以后有时频繁跳,影响生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介绍得较详细,谢谢了!我们这儿是隧道施工,洞内湿度大,经常发生设备完好而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影响正常生产,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望指教,谢了。

1、“经常发生设备完好而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影响正常生产”,这种情况是因为系统正常泄漏电流大;

2、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要大于正常泄漏电流;

3、正常泄漏电流是不好确定和测量,可以用动作电流不同的漏电保护器,试验决定;

网友I:
LG公司有可调节型漏电保护器,该保护器有30mA、100mA、200mA、500mA4个挡,用户可根据不同的负载现场调节使用。

网友H:
4、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一机、一闸、一漏的末级保护,去掉总的或者中间级的漏电保护;

5、“去掉总的或者中间级的漏电保护” ,有时会违反规则,那就增大总的或者中间级的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

网友H: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 ①当电气设备发生漏电时,出现两种异常现象:

一是,三相电流的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零序电流;

二是,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出现对地电压(正常时,金属外壳与大地均为零电位)。”

1、这种说法是过去老课本的文字,是在“RCD 剩余漏电保护器”出现以前的说法;

2、“三相电流的平衡遭到破坏,出现零序电流;”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是作为解释漏电保护器的原理就是错误的,因为漏电保护是针对所有平衡、不平衡的三相的、单相的负载而言的;

3、 “RCD 剩余漏电保护器”监测的并不是零序电流,而是剩余支路电流,用的不是零序电流互感器,而是剩余电流互感器,就是它监测的是末通过它的支路电流的大小,原理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4、当然这不是搂主的错误,是很多教科书上说的,是个影响范围很大的错误概念!

网友J:
漏电保护器的安装非常关键,必须保证安装质量,在实际维护过程中,使用单位注意不够!

网友K:
哦,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谢谢12楼

网友L:
一般工厂很少使用漏电开关,很容易产生误动作,可以换一个不带漏电保护的开关

去掉总的或者中间级的漏电保护” ,有时会违反规则,那就增大总的或者中间级的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

网友M:
通常,在擦座前加一个earth leakeage device

网友N:
6.什么是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保护?
答:当人体接触带电体有电流通过人体时,就叫人体触电。按照人体触电的原因可分为直接触电和间接触电。 直接触电,是指人体直接触及带电体(如触及相线),导致的触电。 间接触电,是指人体触及正常情况下不带电,故障情况下带电的金属导体(如触及漏电设备的外壳),导致的触电。 根据触电的原因不同,对触电所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也分为:直接接触保护相间接接触保护。直接接触保护一般可采用绝缘、防护罩、围栏、安全距离等措施;间接接触保护一 般可采用保护接地(接零)、保护切断、漏电保护器等措施。

--------------------------------------------------------------------------------------------------------------------------------------------------------------------------------------------------------------------------

    直接接触保护的动作整定值是30MA,动作时间0.1S,如平常用的家保;间接接触保护的动作整定值是300MA-800MA可设置,动作时间是30S以内.如DZL系列空开.为避免大面积停电,一般采用三级保护模式.

网友O:
西安锦程振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研发生产振动机电一体化产品及振动设备测控仪器
专业为您检测并解决振动设备发生的故障,让您的生产安全无忧
详情请登录www.jczdkj.com

网友P:
没有按使用规范使用保护器,就会出错!

网友Q: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R(2009-02-24):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S:
这样的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T(2009-03-31):
安全第一 好好学习

网友U(2009-05-29):
总结的不错。意义还是很大的!

网友V:
责任重于泰山,谢谢!

网友W:
可是有的工作场地就不能装漏电保护.比如潮湿,石墨,铅粉车间怎么办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D:
介绍得较详细,谢谢了!我们这儿是隧道施工,洞内湿度大,经常发生设备完好而漏电开关掉闸的现象,影响正常生产,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望指教,谢了。

设备电源输入加装与用电量匹配隔离变压器,就是选择IT供电方式与大地不能形成电气回路!尽量选择使用安全电压的电器!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可是有的工作场地就不能装漏电保护.比如潮湿,石墨,铅粉车间怎么办呢>?

石墨,铅粉车间怎么办呢?使用防爆电器。

网友Y:
有的特殊设备和特定环境不能装漏电保护器,操作人员必须配备防护措施

网友Z:
学习了。写的很好啊。收藏了

网友AA(2009-08-20):
好,学到点东西。给朋友讨论一下。

网友AB:
好文章,顶一下,我有一个问题请帮忙回答,我有一个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开关 ,  零线进线因接线柱氧化造成脱落,与开关脱离,我目前只接一台三相水泵,能起到漏电保护作用吗?  谢谢!!!!!

网友AC:
顶一下 对我有很大用。

网友AD:
好,学到点东西。有点收获。

网友AE(2009-11-19):
非常实用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AF:
说的近一点。很多电工都不知道漏电保护器上怎么接出地线。特别是与接触器配套使用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AG(2010-01-08):
学到不少东西,以前认为保护电流越大越好, 不知道还有时间在里面、

知道这个30MA.S的意义了!以前不清楚。

网友AG:
支持你。学到东西了!!

网友AH(2010-08-21):
对:qszdh 关于

安全第一 好好学习          这玩意儿老是

坏,我不喜欢

用的

网友AI(2012-02-06):
目前工厂配电系统采用的TN系统,一般使用TN-C和TN-C-S的较多,按照接地保护分类,TN系统应采用接零保护,接零保护系统中,当绝缘损坏后碰壳形成单相金属性短路,利用短路电流促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迅速动作;那么设备的保护装置只要采用一般断路器即可,不是必须采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是这样吗?